请问老农,你的教材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2007-08-23):
/*********************************************************************/
在SysTimer.h文件中有这样一个定义

#define T0PRELOAD_22M 144L

1、敢问144L是什么意思?

/*********************************************************************/
16为定时器的高位预装值你是这样计算的
sInSysTimer.sT0_PreLoad = (~mPreLoad) + 1;  //T0高位预装值

2、可是高位预装值应该是要取高八位。我这里实在很难看出怎么取的高八位。

/*********************************************************************/
还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144L表示这个数是long int型的...

楼主:
哦。明白了。可以编译。

但是时间常数的计算好像不对啊。

网友B:
取反加一是取负数~~~(A人都知道~~~)

因为51的timer都是+1器.

sInSysTimer.sT0_PreLoad = (~mPreLoad) + 1;  //T0高位预装值

实际为:

sInSysTimer.sT0_PreLoad = 0 - mPreLoad;  //T0高位预装值

这是所长在诱导呀~~~

楼主:
我知道是负数

我问的是 本来是要高八位的值。

你取反加一以后截取的还是低八位的值啊!

不成还有自动转换的时候是截取高八位的用法?

抑或是经过取反加一以后截取低八位的值就和 直接截取高八位的值一样?

网友C:
呵呵。。。应该相信所长是酒精考验的战士

网友D:
取反加一是取负数??

如果X=0xff;则~X+1=0x01;为啥是负数?真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