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时钟芯片DS1302的吗

楼主(2008-12-22):
(无正文)

楼主:
10SEC   10MIN    10HR 是什么意思啊  设置13点25分59秒上面的那个表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10SEC是秒的10位 10MIN是分的10位 10HR是小时的10位

网友B:
最好的办法

楼主自己上网找段1302的例程吧,看看别人怎么写的代码,然后结合1302的技术手册,很快就能理解了。

网友C:
突发模式

网友D:
re

10SEC是秒的10位
放进里面的数是bcd码
比如 你想设置23秒  那要写进0x23

网友E(2009-08-02):
:D:D
:D:D::D

网友F:
网上的例程很多的......可移植性很强

网友G:
23---BCD码是0010 0011 ,而二进制码则是00010111
直接写0x23可以吗?

网友H:
两码事唉

网友I:
做过,没成功!

网友J:
闲扯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最烦人就是外接的晶体了。

网友K:
哈哈,时间精度要求高??:)

网友L:
关于DS1302 CH位操作
    void     OSC_1302_Enable     (void)
{
   write_1302_byte(0x80);    //command_sec
   write_1302_byte(0x00);    //ch=0
   ds1302_RESET_L();
}
  上面的时钟使能函数把秒信号给清掉了,这样如果上电次数频繁就有很大的时钟误差,改成下面的
  void     OSC_1302_Enable     (void)
{
   unsigned char  sec_temp;
   sec_temp=read_1302_SEC();
   write_1302_SEC(sec_temp&0x7f);  //ch=0
}
先读回秒寄存器,然后就单一的操作BIT7(CH)位
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M:
lz的截图 咋只截PDF的右半部分呢  左边的就是写程序时的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