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芯片干扰直接冲死

楼主(2008-12-22):
我们用c8051f系列做的电力上用的仪表,结果在有些现场仪表老是死机.外部狗都拉不回来...是不是这个51抗干扰不行啊.

网友A:
我也正在用这个C8051

  恐怕还是要搞好屏蔽,
  用屏蔽铝盒作为外壳,哪怕外边多大干扰都不怕

网友B:
C8051F的稳定性确实差一点。

我以前用C8051F330遇到过复位异常的问题,后来通过其他办法解决了。
单片机里最稳定的还是PIC,其次FreeScale,一些日本的单片机稳定性也还可以。

网友C:
不一定非要屏蔽吧?

我发现只要把接口、电源、布板等处理好了,通过空间传递的干扰能量很有限,对MCU基本没啥影响!

见过不少这种环境用的MCU,MOTO的、51的、甚至ARM,没有屏蔽也都工作的很好,我自己的那个89S52也工作的很好!

网友D:
跟设计能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