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07-08-23):
用仿真器可以正常显示,但写到芯片就没有显示了,直晕,不知咋回事。

楼主:
本来LCD就是好的,

本来LCD就是好的,如果换仿真器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多加了一,二个程序写到芯片就没有一点显示,但是仿真器就不会啊。

楼主:
但P0加了上拉电阻。电阻10K

显示程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多加一,二个子程序就没有显示了(写到芯片),但使用仿真器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显示数据用P0口。

网友A:
有看门狗吗?

仿真器不受看门狗控制

楼主:
我还没有使用过看门狗,不知如何设置及调用。

网友B:
也许是堆栈溢出了?

网友C:
这个不好说

加个led,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运行正常,排除那儿不运行。

网友D:
dd

同意6楼的 你在程序里设置堆栈指针了吗?

网友E:
明显超出程序存储空间了

不知道用的什么编译器,如果是Keil C51的话超出所选芯片程序空间的话会报错的

楼主:
我用的就是Keil C51,但它没有报错啊!真晕。

网友F:
re

你应该把它用烧写软件调进来,看一下代码多大,十六进制文件看不出来的.
以前我遇过类似的问题,是复位电路,复位时间不够了.你用手动复位看一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