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都是怎么设计显示屏程序的?我不想让自身功能代码太

楼主(2008-12-22):
(无正文)

网友A:
写程序是有分层的概念即可

网友B:
封装,封装成读点和写点函数就行了

上层显示的东西架构在读写点函数上就有通用性了,甚至可以在PC机上屏幕上做前期开发工作.

网友C:
可以借鉴一下unix设备文件的概念

unix系统中一切的设备都抽象为文件,

文件操作分为:

文件打开,文件关闭,文件读,文件写,

分别把这些操作写成函数供调用,

实现产品本身的功能代码几乎可以纹丝不动,当然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