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20写的18B20程序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12-29):
大侠们支持一下啊

网友A:
124上用的,你自己改一下吧。主要是时序,要求很苛刻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US_1 4
#define US_80 200
#define US_400  1000
#define US_500 1250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sbit DS18b20io =P4^3;//根据实际情况定义端口

void delay_5us(unsigned int y)         //(0.62+(y-1)*0.12)us延时,24.5m晶振
{
    while(--y);
}
void DS18b20_w_byte(unsigned char x)    //向18b20写一个字节.x是要写的内容
{
    unsigned char i;
    SFRPAGE=0x0f;
    for(i=0;i<8;i++)
    {
        DS18b20io=0;
       delay_5us(US_1);                      //要求>1us,但又不能超过15us
       if(0x01&x)
             DS18b20io=1;
        delay_5us(US_80);                  //要求总时间在60-120us    ,80us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US_1);                      //要求>1us
        x=x>>1;
    }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_byte(void)        //从18b20读一个字节.返回读到的内容
{
    unsigned char i,j;
    SFRPAGE=0x0f;
    j=0;
    for(i=0;i<8;i++)
    {
        j=j>>1;
        DS18b20io=0;
        delay_5us(US_1);                      //要求>1us,但又不能超过15us      1.625us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2);
        if(DS18b20io)
             j|=0x80;
        delay_5us(US_80);                  //要求总时间在60-120us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US_1);                      //要求>1us
    }
    return j;
}

void DS18b20_int(void)         //每次上电都给18b20初始化,设置18b20的参数.
{
    SFRPAGE=0x0f;
    DS18b20io=0;
    delay_5us(US_500);                      //要求480-960us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US_80);                      //要求60-120us
    if(DS18b20io==0)
    {
        delay_5us(US_400);                  //要求释放总线后480us内结束复位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S18b20_w_byte(0xcc);         //发送Skip ROM命令
        DS18b20_w_byte(0x4e);         //发送"写"暂存RAM命令
        DS18b20_w_byte(0x00);         //温度报警上限设为0
        DS18b20_w_byte(0x00);         //温度报警下限设为0
        DS18b20_w_byte(0x3f);         //将18b20设为10位,精度就是0.25度
        DS18b20io=0;
        delay_5us(US_500);                  //要求480-960us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US_400);                  //要求释放总线后480us内结束复位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
}
int DS18b20_readTemp(void)     //读18b20温度值
{
    int temp_z;//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data temp1=0;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DS18b20_temp[2];
    float a=0;
    SFRPAGE=0X0F;
    DS18b20io=0;
    delay_5us(US_500);                      //要求480-960us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US_80);                      //要求60-120us
    if(DS18b20io==0)
    {
        delay_5us(US_400);                  //要求释放总线后480us内结束复位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S18b20_w_byte(0xcc);         //发送Skip ROM命令
        DS18b20_w_byte(0x44);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elay(10000);        delay(10000);        delay(10000);
        DS18b20io=0;
        delay_5us(US_500);                  //要求480-960us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US_80);                  //要求60-120us
        if(DS18b20io==0)
        {
            delay_5us(US_400);              //要求释放总线后480us内结束复位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S18b20_w_byte(0xcc);     //发送Skip ROM命令
            DS18b20_w_byte(0xbe);     //发送"读"暂存RAM命令
            DS18b20_temp[0]=DS18b20_r_byte();    //读温度低字节
            DS18b20_temp[1]=DS18b20_r_byte();    //读温度高字节
            DS18b20io=0;
            delay_5us(US_500);              //要求480-960us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US_400);              //要求释放总线后480us内结束复位
            DS18b20io=1;              //释放总线
            if(DS18b20_temp[1] & 0xf8)
            {//负温度
              p=(unsigned char *)&temp_z;
              *p=~DS18b20_temp[1];
              *(p+1)=~DS18b20_temp[0];
              temp_z++;
              temp=*p;
              temp=temp | 0x80;//符号位,负号
              *p=temp;
            }
            else
            {
            temp=    (DS18b20_temp[1]<<4 & 0x70) +(DS18b20_temp[0]>>4 & 0x0f);
            temp1=DS18b20_temp[0]>>2 & 0x03;
            temp_z=temp *10 + (temp1*2.5);
            return temp_z;

        }
    }
    }
}
int Read_Temperature()
{
   DS18b20_int();

return    DS18b20_read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