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如果这样会怎样

楼主(2008-12-23):
(无正文)

网友A:
取决于以前的寄存器状态

楼主:
那个寄存器

ioXpin???

楼主:
上电后默认的端口设置是

输入,是不是应该先操作对应的ioxset和ioxclr,然后再设置成输出,这样才比较稳妥,否则设置成输出后,端口的状态是随机的

网友B:
实践下

这东西  你试下不久知道了? 很简单的吧
还有  试完说下结果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