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防解密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如果刚做的产品,被人家马上解密拿去用了,怎么办?
在温州,这种情况很普遍。
所以:本人的产品想让人拿去解密了也用不起来。
具体有两个办法:
    1  两套程序,生产时一套,出厂时一套。别人拿去只得到了出厂程序。
       生产调试让他搞不起来。
    2  在外挂E2里写个密码。不同时解密E2,也用不起来。
不知还有没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估计难度比较大...

楼主:
什么难度大呢

网友B:
楼主想法只能说是天真

只要日肯花钱,没有什么是解不出来的。
按LZ想法,可能别人不费吹灰之力。

楼主:
回4楼

怎么能说是天真呢?
对于仪表类需要校正的产品,先用生产程序进行生产校正。校正数据保存在E2中
出厂时再写出厂程序。出厂程序不带校表功能。
人家解密了,但生产时不能校正。程序还有用吗?

网友B:
呵呵,你所说的是利用仪表的硬特征来加密吧,这原则上不

网友C:
呵呵,这样比较麻烦

楼主:
不这么做也没办法啊

网友D:
这样做

  因为内部晶振误差比较大,每一颗都不一样
  可以精确调整喂狗时间,刚好处于安全值

  这样他拷贝你的程序,会有一半因为喂狗超时而不断重启
  缺点是每一份产品你都要校准

网友E:
vwwj 兄:

仔细一想,MCU是按照晶振的步伐干活的,晶振走得慢,MCU也走得慢,他快他也快,若是内狗此招不成立。

若是外狗,这招也太玄了些,温漂,供电电压稳定度,不稳定因素太多

楼主:
回10楼

如果狗是单独的时钟,一般是RC的 范围很大.不可行.
如果是系统时钟 则无法实现 .

网友D:
To:11楼

  你还没想透哈
  内部晶振偏差极大,所以定时应用就要校正

  怎么校正?
  就是1mS中断,在中断处加减若干计数值完成校正

  这个时候,只要在校准后的计数值-10%处喂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