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掉电时刻I/O脚的输出

楼主(2007-08-24):
(无正文)

网友A:
你以为每种都一样吗。

楼主:
??

此话何解?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
ADuC812

ADuC812

网友C(2013-04-12):
这个应该看端口配置吧

网友D:
掉电时刻?

网友E:
STM32的掉电真的就是把内部电路都关掉电源,还有2uA左右,唤醒就是 等于RESET,这个我 超级不喜欢。我还是喜欢8位机那样的,睡眠不影响任何资源(IO和 RAM),醒来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