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如何实现带进位的循环移位?

楼主(2007-08-24):
<<和>>可以把字节中的高位或低位,移到CY中去
但是如何把CY移到字节(ACC)中去?
好像<<与>>不行吧??
不是循环的也行??
如何做?

网友A:
C语言编程,尽量避免直接操作寄存器

char型的,就使用int型中转,int型的,就使用long中转,移出的位在高位字节中,取出处理即可

网友B:
环移的实现

加入本征函数文件intrins.c,也称内联函数,这种函数不需要调用,编译时直接插入当前行就好了。
左环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strins.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main()
{
 uchar _crol_(uchar a,uchar n);/*函数原型*/
 uchar a=0x01;
 a=_crol_(a,1);/*结果a=0x02*/
}
右环移
uchar _cror_(uchar a,uchar n);/*函数原型*/
同样用上面的方法就可以实现环移了。

网友C:
LS说错了,不调用怎么执行?

想使用函数必须调用,你说的是不用提前声明,其实
#include "instrins.c"
这一句相当于把它包含的所有函数声明了

网友D:
LS,内联函数是直接插入代码

不过,貌似Keil不能支持复杂的内联函数

PS :
现在的Keil应该
#include <INTRINS.H>
可以自己打开KeilC51INC目录下的INTRINS.H看看

网友E:
也只有3楼的办法效率较高

    但其移植性不强,唉,C语言在这种循环移位的架构上,天生就比汇编差。搞不懂当年规划C语言运算符时,为什么不整一个循环左移和右移的运算符。

网友F:
那也要编译器支持才行啊:)

网友G:
必定是当初

必定是当初搞51C的时候,那些做汇编的工程师认为没有必要再有带进位循环移位这个功能。

可能他们认为用到这个功能的基本上是一些算术运算模块,而C已经包含了直接进行这类运算的语句。

网友H(2011-05-09):
看了一下

网友I:
还有 SWAP ,XCH 也相当郁闷。

网友J(2013-03-10):
请问到底如何实现带进位移位,想实现CY移入某内存字节中!!!!!!!!!!!!!插入汇编的方法不用。

网友J:
回的unsigned char _crol_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根本不能用 这个只是循环移位而已,哪里带进位了!

网友J:
谁帮我一下,我想实现5个字节无间断的移位。 倒霉! 要是四个字节就好了。。。

网友J:
左移入1.........
for(i = 0,temp = 0;i < 5;i++)    //5字节连接左移,移入新一位1
{
    temp = temp | _cror_(LedDots[i] & 0x80,7 - i);
    LedDots[i] = LedDots[i] << 1;
}
LedDots[0] |= 0x01;
LedDots[1] |= (temp & 0x01);
LedDots[2] |= ((temp >> 1) & 0x01);
LedDots[3] |= ((temp >> 2) & 0x01);
LedDots[4] |= ((temp >> 3) & 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