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单片机通过U盘就可以对其内部程序进行升级?

楼主(2007-08-24):
(无正文)

网友A:
具备IAP功能的MCU,都可以

网友B:
2楼只说对了一小半,关键的是这种单片机要能读取U盘

能读取U盘的单片机就是要有USB Host或USB OTG,而有USB Host或USB OTG的芯片多数没有内置Flash,根本就没有内部程序!何谈对其内部程序进行升级?

网友A:
此种应用,俺一般都外挂USB CHIP来完成

集成USB Host或USB OTG的IC,除了32位的ARM系列外,性价比高的几乎没有

网友B:
如果USB Host或USB OTG不是内置的,LZ的命题还有意义吗?

性能一般的单片机,比如讲8位的单片机,有必要通过U盘对其内部程序进行升级吗?

网友A:
为什么性能一般的8位单片机,就没有必要通过U盘进行升级?

俺近些年的产品,能过IAP的占了80%以上,无论8位16位32位

网友B:
性能一般的8位单片机价钱很便宜,却要挂上一个比它贵很多

性能一般的8位单片机价钱很便宜,却要挂上一个比它贵很多的USB Host或USB OTG,只是为了做IAP,值得吗?

况且8位单片机的程序空间都不大,一般为十几K至几十K,操作U盘要占掉至少十几K的程序空间外加RAM数据空间,这部分空间有可能比正常的功能程序还要大,这值得吗?

16位单片机的情况也差不多。

不过还是想听听LS和LZ的意见,能否举出个具体产品的例子,说明一个性能一般的单片机系统(8位或16位)需要通过U盘对其内部程序进行升级,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好处,谢谢。

网友C:
平常人说得有道理

    8位单片机做USB Host接口已经是免为其难了,还搞什么程序升级。只有32位的ARM有实用价值。8位机搞个SD卡接口,与电脑通过SD卡交换数据倒是比较可行的方案,大家说呢?

楼主:
"一级菜鸟"能说说你外挂USB chip的具体方案吗?谢谢!

网友D:
..

直接做个专用的编程器,读U盘数据,再去烧写就可以了,
这样只要是FLASH的单片机都好处理.

网友A:
USB HOST的芯片一堆,只要能有介质拿到代码,写入程序区都是

俺在PC上写了一个加密软件,将BIN文件加密后,由IAP固件读取后在芯片内部解密并写入存储区,这样可以直接交付BIN文件给客户自行升级。

网友E:
问题是“USB HOST的芯片”便宜吗???

感觉就好像捡个轮子,然后为了用上去它,就再配个车子:-)

网友A:
呵呵,问题是,俺本来就要用USB HOST呀

网友F(2015-01-13):
请指教,我用的LPC1788有内置USB host资源, 准备用U盘实现IAP程序现场升级,USB HOST功能已调好,就剩下添加IAP功能代码了,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G(2017-08-29):
引用 网友B:
性能一般的8位单片机价钱很便宜,却要挂上一个比它贵很多的USB Host或USB OTG,只是为了做IAP, ...

比如开发的某个   生产线控制设备  测试的或者别的作用

这个设备  因为非标 可以卖很贵

板子也许就是一个  单片机板子,  因为可能在某个时候要修改程序

但是生产线那边没有人会帮你  连接串口或者 摆弄上位机

插个U盘 是最简单的事情

所以就看能不能用U盘来升级8位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