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管脚尽量多的单片机,功能尽量少的

楼主(2008-12-24):
目的:做一个pc107的键盘。而且支持全部的按键同时按下。和最近二姨流行的尽量少io截然相反。
要求:一定要最便宜的方案。

我想了一下,用51+12片74ls165似乎是一个成本不错的选择。
不知道谁还能推荐出来更便宜方案的单片机么?

网友A:
找只蜈蚣绑上去

一只不够的话就多找几只:-)

网友B:
嘿嘿

嘿嘿
虫吴 虫母 匕匕 虫吴 虫公   月却  更 多 吧?

弄片CPLD或者FPGA吧,那家伙脚丫子多,也很便宜的.

网友C:
ls的,蜈蚣还是太少脚了,应该是千足虫才够,长的像蜈蚣

网友D:
思路就有问题

网友E:
要按键全部同时按下干嘛??

网友E:
矩阵按键也可以达到要求吧???

网友F:
msp430f413

6个8位口,6*8=48个GPIO,够不够用?

网友G:
电脑键盘是矩阵的,楼主要求比这还高?

网友H:
哈哈,最简单的,搞107个IO口,每个开关一个...

不知道哪个人会发疯到把所有键都按下...

网友I:
请教,我只有2个手,怎么全部按下

LZ先解决怎么全部按下107个按键的问题再说  =v=

网友J:
pic16F946 54个IO,价格大约12,13元

pic16F946 54个IO,价格大约12,13元

网友D:
lpc2478

160个io

楼主:
说下为什么要同时按下

为了提高打字速度,声母和韵母 “可以” 同时按下。
别的没有要求。

另外回2楼老x,蜈蚣说是白脚虫,俺小时候数过五十多个而已,数的是山东的农村的一种叫 “油烟”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传说他老婆偷**蛋吃的。需要两片级联才够107.

目前键盘扫建大多是(13+5)*8=144 ,13*8+5=109. 我也没有仔细看怎么弄出来常见的107键的,外加三个led分别是num lock,caps lock(剩下一个保密)......

谢谢大家推荐的两个单片机,我本来感觉AT的8515也算不错的。
圈圈说的107个按键我也想这么做啊,那样我们宣传的“无辐射”基本就完全达到了,可是实际上实现不了啊。

对于每分钟能输入300个汉字的打字高手来说,经常是一个按键没有弹起第二个按键就按下了,还有就是左手的延迟,大家在输入ang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输入快了会有nag输入?左手延迟也使得经常左手按键弹起慢。

网友K:
21*6: 51 + 107 个2极管

楼主:
楼上高人跟10楼的一样吧。

本以为邓老似乎只有汇编的时候才出来。
107个二极管是小事,麻烦的是那个布线啊。
何况现在的键盘都是两层“塑料布”板,目前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另,以前听人说键盘附近的的电场有1000v/m,粗略算了一下,如果三米外是地平面,键盘至少半米宽吧,用匀强电场应该误差不会很大吧。3m*1000V/m 就是3kv的高压电啊,5V的信号不加驱动一般发射不出来这么大的东西吧?
谁测试过键盘的辐射到底多大?

网友L:
搞个带多路10位AD的片子,加一片4051

  14路AD输入,每一路带8个印有碳油电阻的“按键”,碳油电阻组成8位的DA网络(不过这个保证分辨率的电阻不好印),然后用AD来测,整个键盘面上只有直流电压,无扫描电压变化。8位的AD就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也许可以少挂一两个“键”加多一片4051解决。MCU价钱批量大的话完全可以谈下来。

网友M:
极品飞车

这键盘玩游戏有用
双人极品飞车,双人拳王,十分有需要。七八个键同时按下

网友N:
本人支持矩阵+二极管

原来做过开关矩阵,16 * 16的
二极管要选用压降小 反向漏电小的。

网友O:
版权所有吧?

前辈是不是版权所有?

网友L:
国内卖就随便了.

  要是有外单,让俺也沾点洋荤吧......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

多谢了。

网友P:
最便宜的方案

你可以找一找松翰的IO型的片子,一片一两块钱,具体型号你可以网上找找
每片做8×8键盘矩阵,用两片就够了
复位、晶振等省掉,板子就加俩电容,元器件成本4块钱搞定
恐怕没有比这个更便宜的方案了
我用过他的SN8P2501B,性能还可以

网友Q:
LZ是千手观音的后代?

网友R:
键盘的PS/2协议支持么?

  PS/2应该是串行协议,发完107个键值多长时间?
  Windows接收这一串键值是判断为107个按键同时按下么?
  只怕是判断为连续按键罢了

  估计现在的键盘也是每一个键值都发送,是Windows内部丢掉了前边的键值,只采用最后一个键值

网友S:
FPGA 或者CPLD把,功能自己觉得,IO口肯定足够。

网友T:
如果是矩阵,普通51不行么?抠掉个串口,还有

16x14=224呢……

网友U:
方向错了,走路自然无故辛苦

1、串行发送到PC的按键编码,无法同时到达
2、矩阵键盘扫描速度是毫秒级的,每分钟打字500都够用啊

网友V:
现在我们用的107键盘基本上能支持7个键同时按下

现在我们用的107键盘基本上能支持7个键同时按下,因为用的是8*13扫描,
即使不用二极管,矩阵键盘也可以支持多键同时按下
通常来说,是每行最多1个按键或每列最多1个按键
这样来说,在任何时候按下1个键,都能检测到第二个按键,
如果同时按下的两个键不是同一行的,也不是同一列的,
那么就能检测到第三个按键,
如果是两个键同一行的,那么就能检测到同一行的第三个按键或者不同列的第三个按键,有14个键位检测不到
如果两个键是同一列的,那么就能检测到同一列的第三个按键或者不同行的第三个按键,有26个键位检测不到,
现在我们用的键盘都有这个功能
要不然,Ctrl+Alt+Del是怎么检测到啊。

网友A:
LS正解,键盘本身发的就是通断码,

只有极少数同行同列的键不能检测出

而键盘的按键排列顺序是打乱了的,同行同列同时按下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就算是最普通键盘也是支持多键同按的。

否则你的CS、赛车游戏就没法玩了

由于键盘发的是通断码,要支持多键的话软件上必须保留每个按键的状态,

据我采集的键盘通讯数据,发现如下规律:
1、键盘只会持续发最后一个按键的通码,
2、当那个按键断开时会发那个键的断码,然后就停止发码了!
3、直到之前按下的另一个按键断开,这时会一次这个键对应的断码

2和3的中间是不会有任何数据出来的,
但只要我们的键盘接收软件记录中间状态,还是可以知道哪些键是按着不放的哦!

这不是键盘不能,而是PC软件没做对应处理也。

楼主:
回楼上老x

你按下asdfgj肯定不会有影响,
但是你按下了asdf之后qwer都不能按了。
所以顺序没有打乱,即使再打乱了,和A同行的B,和A同列的C,BC同时被按下的时候A在按就不能识别了。
目前的指发里面决定了qaz三个按键只能有一个被按下,所以你也不可能同时按下,因为键盘就这样排的。所以这个帖子里我只是想找一个jiu可以同时按下的思路,尽管一个手指对于一个键盘竖着的同一列的三个按键不可能同时按下。

ps2是串行协议。只见过鼠标的协议,应该是一次发一个事件吧,不是按键都排队一个个的都发过去吧?

回平常人 老大,应该不是千手观音的后代,按照高中生物来说 门纲目科属种 应该是脊椎动物门=哺乳纲=奇蹄目=灵长类=人科,因为张了五个手指头是奇数并且头上没有长角,所以属于奇蹄目应该是不会错的,至于千手观音,应该跟我们不是一个class的啊。

回McuPlayer,增加这个应该是能提速度的。

回beiji1984,CPLD和FPGA的功耗也不低,价格也不低,关键是看似简单的逻辑到他那里就又是一大片的电路,前一阵见一个录pcm时序的声音保存到串行flash里面这么简单的逻辑一个cpld差点用光了。

回 quakegod,8*13的扫描是我拆了个Micko的键盘看到的,所有的键盘都这样么?

附老x发的下面的话是完全对的:
但只要我们的键盘接收软件记录中间状态,还是可以知道哪些键是按着不放的哦!
这不是键盘不能,而是PC软件没做对应处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