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M240擦写次数的问题

楼主(2008-12-25):
    最近手头上有块CPLD——EPM240的开发板,项目中需要,老板不给买就自掏腰包了...然后发现网上有评论号称其烧写次数仅100次,然后我查了下DataSheet,果然有个“最少100次”在里面,但又有人说因为基于FLASH技术烧写上千次没碰上过问题..所以很疑惑~~~请教各位:
    到底能烧写几次?

网友A:
最少100次是指用户数据区吧

  即是用户本身逻辑刷写本身CPLD的

  以前看到过,有点印象

楼主:
突然发现...

原来100次是指UFM...放开了疯狂擦写试试看先~~反正坏了换一片就是

网友B:
呵呵......

    这个没试过,不过430单片机的FLASH的擦写次数我倒是试过,拿个便宜的1121反复擦写,手册上说10K次以上,我试了,到6万多次后,写入数据再读出来就不正确了.然后重新运行擦写程序,还用这个片子,擦写同一地址,又能擦写几千次.所以我想,这个擦写次数与擦写间隔应该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因为我的程序擦写中间不延时,第一次到六万多次后,复位程序再运行又能擦写几千次,中间至少要停几秒查看数据的,所以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因此也想到人家手册里给的应该不是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