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晶振死活不振呀!

楼主(2007-08-25):
第一次用C8051F,板上什么都没有,就是电源,晶振,死活没波形呀。

网友A:
你怎么测.晶振的波形很弱,不一定测得到

网友B:
把CPU插上并供上电再用示波器量量看!

网友A:
晕 cpu 还没接上呀 是有源晶振吗

网友C:
用他内部晶振,还可以

网友D:
哈哈哈 少了1M的电阻

网友E:
复位电路

楼主:
re

cpu肯定是焊上的了,就是晶振不振,电容是有的,1M电阻到是没加,复位电路没有,用内部复位,但是复位不好,有时一直是低,真郁闷

网友F:
换块芯片试试

网友G:
关于C8051F的外部晶振

C8051F的外部晶振是可以被软件禁止的。因为有内部晶振存在。
所以应该仔细看看config文件,是否设置成允许外部晶振,
而且在测量外部晶振过程中,可能存在示波器表笔致使其停振的情况出现。

网友H:
。。。。。。。。。。。。

是个做广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