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 高电平输出的时候1.1V 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25):
首次用STC89C52 在硬件测试的时候 让MCU的P0脚高四位高电平,低四位低电平,也就是 P0=0xF0; 但是在P0脚没有加负载(悬空)测量时,发现,高四位的电平为1.1V左右,第四位为0V
问题:
MCU输出高电平时怎么会不正常,会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P0口要上拉。

楼主一定要记得P0口是 OC门(集电极开路门)。

不过STC的单片机还有一个内部设置方法,你设置成 内部上拉也不会出现你这个情况。

网友B:
是呀,看书呀

设置不对呀,

网友C:
认真看看数据手册

认真看管脚初始化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