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汇编编写一个能计算正余弦的函数

楼主(2007-08-26):
小弟请教一下各位朋友,怎样用51汇编去编写一个能计算正余的函数

网友A:
给个定点的,浮点就LS办法

;

public    sin_cos
;计算正弦/余弦
public    int_sin
public    count_rad
public    mul_1632
public    mul_32
public    _sqrt_int
;计算 R0~R3 中四字节的开方, 结果在R4~R7

math_data0    segment    data
    rseg    math_data0
root:        ds    4
sinx:        ds    4
cosx:        ds    4
rad_point:    ds    6    ;累加 rad_step 后得到的当前计算采样点弧度.(经处理在 0~Pi/4 之间, 配合 octrant 描述在整圆内位置)
rad_step:    ds    6    ;每个采样点间隔弧度

;    xseg    at    0x0200 - 32 * 6
;channela0_addition:    ds    32
;channela1_addition:    ds    32
;channelb0_addition:    ds    32
;channelb1_addition:    ds    32
;channelc0_addition:    ds    32
;channelc1_addition:    ds    32    ;0x0140 ~ 0x01ff
    ;累加结果缓存, +0~3 为简单累加和, +4~9 为平方和, +16~23 为正弦变换和, +24~31 为余弦变换和, +10~15 暂未使用

math_data1    segment    data
    rseg    math_data1
mult:        ds    11

octrant:    ds    1    ;八分之一圆周.范围为 0~7
;rad_point:    ds    6
;rad_step:    ds    6
;----------------------------------------------------------------------------------------------------------------------------------------------------------------------------------------
;octrant, |   sin(x) =        |   cos(x) =         | 累积计算方式          | 整圆位置 = 0 ~ 2 x Pi   |rad_point 初始值为 0, octrant = 0
;  |      |    |            |  |             |   |              |   |            |
;  0      |   sin (rad_point)    |   cos (rad_point)  | rad_point += rad_step  | 0 ~      Pi/4        |当 rad_point >= Pi/4 时           rad_point = Pi/2 - rad_point | octrant ++ (= 1)
;  1      |   cos (rad_point)    |   sin (rad_point)  | rad_point -= rad_step  | Pi/4 ~   Pi/2        |当 rad_point < 0 即减法产生借位时 rad_point = 0 - rad_point    | octrant ++ (= 2)
;  2      |   cos (rad_point)    | - sin (rad_point)  | rad_point += rad_step  | Pi/2 ~   Pix3/4        |当 rad_point >= Pi/4 时           rad_point = Pi/2 - rad_point | octrant ++ (= 3)
;  3      |   sin (rad_point)    | - cos (rad_point)  | rad_point -= rad_step  | Pix3/4 ~ Pi        |当 rad_point < 0 即减法产生借位时 rad_point = 0 - rad_point    | octrant ++ (= 4)
;  4      | - sin (rad_point)    | - cos (rad_point)  | rad_point += rad_step  | Pi ~     Pix5/4        |当 rad_point >= Pi/4 时           rad_point = Pi/2 - rad_point | octrant ++ (= 5)
;  5      | - cos (rad_point)    | - sin (rad_point)  | rad_point -= rad_step  | Pix5/4 ~ Pix3/2        |当 rad_point < 0 即减法产生借位时 rad_point = 0 - rad_point    | octrant ++ (= 6)
;  6      | - cos (rad_point)    |   sin (rad_point)  | rad_point += rad_step  | Pix3/2 ~ Pix7/4        |当 rad_point >= Pi/4 时           rad_point = Pi/2 - rad_point | octrant ++ (= 7)
;  7      | - sin (rad_point)    |   cos (rad_point)  | rad_point -= rad_step  | Pix7/4 ~ Pix2        |当 rad_point < 0 即减法产生借位时 rad_point = 0 - rad_point    | octrant = 0
;----------------------------------------------------------------------------------------------------------------------------------------------------------------------------------------

;advance    equ    1024
;sample_clock    equ    98
;sample_clock    equ    106
;sample_clock    equ    162

;sample_time    equ    1966080 + advance * sample_clock
;sample_time    equ    2133334 + advance * sample_clock
;sample_time    equ    3276800    + advance * sample_clock

            ;每98t@11.0592MHz/106t@12MHz/163t@18.432MHz 采样一点, 即使工频为55Hz时仍可以每周期采样1024点
            ;共采样 sample ;即使45Hz时仍可以采样16个周期
            ;其中 advance * sample_clock 为冗余, 而且可以剔除前若干点避免转换通道时的信号扰动
            ;捕捉测得16周期时间为TimeSample, 则每个采样点的弧度增加值 = 32Pi X sample_clock / TimeSample

math_bit    segment    bit
    rseg    math_bit
mathb0:        dbit    1
rad_flag:    dbit    1

math_code    segment    code
    rseg    math_code
;pi4:        db    0x69, 0x21, 0xa2, 0xda, 0x0f, 0xc9    ;pi/4  = 3.141592653589793.../4
;pi2:        db    0xd2, 0x42, 0x44, 0xb5, 0x1f, 0x92    ;pi/2  = 3.141592653589793.../2, 最高字节为0x01, 不参加运算
pi4_0    equ    0x69
pi4_1    equ    0x21
pi4_2    equ    0xa2
pi4_3    equ    0xda
pi4_4    equ    0x0f
pi4_5    equ    0xc9

pi2_0    equ    0xd2
pi2_1    equ    0x42
pi2_2    equ    0x44
pi2_3    equ    0xb5
pi2_4    equ    0x1f
pi2_5    equ    0x92
pi2_6    equ    0x01

T_data:        db    0x26, 0x7c, 0x08, 0xd9, 0x08, 0x65, 0x0d, 0x2c        ;11.0592MHz
;T_data:        db    0x29, 0xa0, 0x48, 0x43, 0x90, 0xea, 0xb0, 0x35    ;12.000 MHz
;T_data:        db    0x3f, 0x9e, 0x04, 0x2d, 0x4c, 0x92, 0x25, 0x73    ;18.432 MHz
                ;T_data = sample_clock x 16 x 2Pi x 2^48

fact_table:    db    0xab, 0xaa, 0xaa, 0x2a    ;1/3!  = 1/6
        db    0x22, 0x22, 0x22, 0x02    ;1/5!  = 1/120
        db    0xd0, 0x00, 0x0d, 0x00    ;1/7!  = 1/5040
        db    0x3c, 0x2e, 0x00, 0x00    ;1/9!  = 1/362880
        db    0x6c, 0x00, 0x00, 0x00    ;1/11! = 1/39916800    ;(pi/4)^11/11! = 0x00000008
        db    0x00, 0x00, 0x00, 0x00
;--------------------------------------------------------------------------------------------------

TCR20    data    0xC8
TIFR2    data    0xE9
TPCR2H    data    0xCB
TPCR2L    data    0xCA
CCCRA    data    0xEA
ICRAH    data    0xAB    ;捕捉结果寄存器, 本设计使用 A, 使用中必须先读取 ICRAL, 然后读 ICRAH.
ICRAL    data    0xAA

OCRAL    data    0xEE    ;输出比较寄存器, 本设计不使用此功能, 将 CCCRA/B/C/D 相应关闭PWM功能后此八字节可做为内部 RAM 使用.
OCRAH    data    0xEF
OCRBL    data    0xFA
OCRBH    data    0xFB
OCRCL    data    0xFC
OCRCH    data    0xFD
OCRDL    data    0xFE
OCRDH    data    0xFF

TL2    data    0xCC    ;捕捉用定时寄存器
TH2    data    0xCD
TOR2L    data    0xCE    ;重装寄存器 = 0x00
TOR2H    data    0xCF

Trig_Cnt    equ    OCRAL    ;初值为 -3, 每次发生捕捉加一, 加为零时正式开始, 加到 16 时完成采样.
Trig_1        equ    OCRCL    ;正式开始时捕捉到的计数值
Trig_0        equ    OCRAH
Trig_High    equ    OCRCH    ;T2 溢出计数
Trig_Last    equ    OCRDL    ;上次捕捉计数值, 两字节, 连 Trig_Last 一起减去 Trig_0 后即为前次捕捉时间.
Trig_Data    equ    OCRBL    ;采样次数累计

;-------------------------------------------------------------------------------------------------------------

    rseg    math_code

_sqrt_int:            ;[r4~7] 四字节开方 --> [r4~7], 速度优化版,  256 Bytes, <= 1829T
                ;已验证, 准确, 结果有效位30位.
                ;[r4~7] 为无符号小数, 小数点在最高位前一位
                ;破坏 [r0~3], root[0~3], Acc, B, PSW
    mov    r0, 4
    mov    r1, 5
    mov    r2, 6
    mov    r3, 7
    clr    a
    mov    r4, #1
    mov    r5, a
    mov    r6, a
    mov    r7, a
    mov    root, a
    mov    root + 1, a
    mov    root + 2, a
    mov    root + 3, a    ;0 --> [r4~r7], root(0~3)
    mov    b, a
    mov    a, r3        ;r3 = 0
    jz    sqr_l1

sqr_l0:    mov    a, r3
    rlc    a
    mov    r3, a
    mov    a, root
    rlc    a
    mov    root, a
    inc    b
    jb    b.0, sqr_l0    ;r3 >> 2 --> root

    subb    a, r4
    jc    sqr1b        ;root - r4 >= 0?
    mov    root, a        ;Y.
    inc    r4
    inc    r4
sqr1b:    dec    r4
    mov    a, r4
    setb    c
    rlc    a
    mov    r4, a        ;r4 >> 1
    jnb    b.3, sqr_l0    ;4 times = 1 byte

    clr    b.3
sqr_l1:    mov    a, r1
    rlc    a
    mov    r1, a
    mov    a, r2
    rlc    a
    mov    r2, a
    mov    a, root
    rlc    a
    mov    root, a
    mov    a, root + 1
    rlc    a
    mov    root + 1, a
    inc    b
    jb    b.0, sqr_l1    ;[r1r2] >> 2 --> root(0~1)

    mov    a, root
    subb    a, r4
    mov    a, root + 1
    subb    a, r5
    jc    sqr2b        ;root(0~1) - r4r5 >= 0?
    mov    root + 1, a    ;Y
    mov    a, root
    subb    a, r4
    mov    root, a
    inc    r4
    inc    r4
sqr2b:    dec    r4
    mov    a, r4
    setb    c
    rlc    a
    mov    r4, a
    mov    a, r5
    rlc    a
    mov    r5, a        ;r4r5 >> 1
    jnb    b.4, sqr_l1    ;8 times

    mov    b, #(0x10 - 10) * 2
sqr_l2:    clr    c
    mov    a, r0
    rlc    a
    mov    r0, a
    mov    a, root
    rlc    a
    mov    root, a
    mov    a, root + 1
    rlc    a
    mov    root + 1, a
    mov    a, root + 2
    rlc    a
    mov    root + 2, a
    inc    b
    jb    b.0, sqr_l2

    mov    a, root
    subb    a, r4
    mov    a, root + 1
    subb    a, r5
    mov    a, root + 2
    subb    a, r6
    jc    sqr3b
    mov    root + 2, a
    clr    c
    mov    a, root
    subb    a, r4
    mov    root, a
    mov    a, root + 1
    subb    a, r5
    mov    root + 1, a
    inc    r4
    inc    r4
sqr3b:    dec    r4
    setb    c
    mov    a, r4
    rlc    a
    mov    r4, a
    mov    a, r5
    rlc    a
    mov    r5, a
    mov    a, r6
    rlc    a
    mov    r6, a
    jnb    b.5, sqr_l2        ;10 times

    mov    b, #0x10 - 2
sqr_l3:    clr    c
    mov    a, root
    rlc    a
    mov    root, a
    mov    a, root + 1
    rlc    a
    mov    root + 1, a
    mov    a, root + 2
    rlc    a
    mov    root + 2, a
    mov    a, root + 3
    rlc    a
    mov    root + 3, a
    inc    b
    jb    b.0, sqr_l3

    clr    c
    mov    a, root
    subb    a, r4
    mov    a, root + 1
    subb    a, r5
    mov    a, root + 2
    subb    a, r6
    mov    a, root + 3
    subb    a, r7
    jc    sqr4b
    mov    root + 3, a
    mov    a, root
    subb    a, r4
    mov    root, a
    mov    a, root + 1
    subb    a, r5
    mov    root + 1, a
    mov    a, root + 2
    subb    a, r6
    mov    root + 2, a
    inc    r4
    inc    r4
sqr4b:    dec    r4
    jb    b.5, sqrfinish
    setb    c        ;根左移一位, 并加一
    mov    a, r4
    rlc    a
    mov    r4, a
    mov    a, r5
    rlc    a
    mov    r5, a
    mov    a, r6
    rlc    a
    mov    r6, a
    mov    a, r7
    rlc    a
    mov    r7, a
    sjmp    sqr_l3        ;9 times
sqrfinish:
    mov    a, r4        ;四舍五入 :-P
    setb    acc.1
    mov    r4, a
    ret

mul_1632:            ;r0r1 X mult[0~3] --> r2~r7;    ;101 bytes; <= 108t
                ;未验证, 冒然使用后果自负!
                ;破坏 Acc, B, F0, PSW
    mov    a, mult        ;a0 X b0
    mov    b, r0
    mul    ab
    mov    r2, a
    mov    r3, b
    mov    a, mult + 2    ;a2 X b0
    mov    b, r0
    mul    ab
    mov    r4, a
    mov    r5, b
    mov    a, mult + 3    ;a3 X b1    ;a0b0, a2b0, a3b1 --> r2~r7
    mov    b, r1
    mul    ab
    mov    r6, a
    mov    r7, b

    mov    a, mult        ;a0 X b1
    mov    b, r1
    mul    ab
    add    a, r3
    mov    r3, a
    mov    a, b
    addc    a, r4
    mov    r4, a
    mov    f0, c
    mov    a, mult + 2    ;a2 X b1
    mov    b, r1
    mul    ab
    mov    c, f0
    addc    a, r5
    mov    r5, a
    mov    a, b
    addc    a, r6
    mov    r6, a
    jnc    $ + 3
    inc    r7                ;a0b0, a0b1, a2b0, a2b1, a3b1

    mov    a, mult + 1    ;a1 X b0
    mov    b, r0
    mul    ab
    add    a, r3
    mov    r3, a
    mov    a, b
    addc    a, r4
    mov    r4, a
    mov    f0, c
    mov    a, mult + 3    ;a3 X b0
    mov    b, r0
    mul    ab
    mov    c, f0
    addc    a, r5
    mov    r5, a
    mov    a, b
    addc    a, r6
    mov    r6, a
    jnc    $ + 3
    inc    r7                ;a0b0, a0b1, a1b0, a2b0, a2b1, a3b0, a3b1

    mov    a, mult + 1    ;a1 X b1    ;a0b0, a0b1, a1b0, a1b1, a2b0, a2b1, a3b0, a3b1
    mov    b, r1
    mul    ab
    add    a, r4
    mov    r4, a
    mov    a, b
mul_160:addc    a, r5
    mov    r5, a
    jnc    $ + 7
    inc    r6
    mov    a, r6
    jnz    $ + 3
    inc    r7
    ret

mul_32:                ;mul[t0~3] X mult[4~7] --> r0~7;  ;46 bytes, <= 267T
                ;不需要验证了吧 :-P
                ;破坏 [mult(4~9)], Acc, B, F0, PSW
    mov    r0, mult + 4
    mov    r1, mult + 5
    lcall    mul_1632
    mov    r0, mult + 6
    mov    r1, mult + 7
    mov    mult + 4, r2
    mov    mult + 5, r3
    mov    mult + 6, r4
    mov    mult + 7, r5
    mov    mult + 8, r6
    mov    mult + 9, r7
    lcall    mul_1632
    mov    r0, mult + 4
    mov    r1, mult + 5
    mov    a, mult + 6
    add    a, r2
    mov    r2, a
    mov    a, mult + 7
    addc    a, r3
    mov    r3, a
    mov    a, mult + 8
    addc    a, r4
    mov    r4, a
    mov    a, mult + 9
    sjmp    mul_160

;;-------------------------------------------------------------------------------------------------

int_sin:        ; sin(x) = x - x^3/3! + x^5/5! - x^7/7! + x^9/9! - x^11/11! ..., x 单位为弧度(rad)
            ;为加快运算速度及减少代码量, 特经预处理使 x = (0 ~ Pi/4)
            ;原理是当 x = (Pi/4 ~ Pi/2) 时 sin(x) = cos(Pi/2 - x) 成立
            ;其他象限各区间也都有类似等式成立
            ;x = [r4~7]    ; 205 bytes; <=3006T
            ;已验证, 准确, 结果有效位31位
    mov    a, r4
    mov    mult + 0, a
    mov    mult + 4, a
    mov    sinx + 0, a
    mov    root + 0, a
    mov    a, r5
    mov    mult + 1, a
    mov    mult + 5, a
    mov    sinx + 1, a
    mov    root + 1, a
    mov    a, r6
    mov    mult + 2, a
    mov    mult + 6, a
    mov    sinx + 2, a
    mov    root + 2, a
    mov    a, r7
    mov    mult + 3, a
    mov    mult + 7, a
    mov    sinx + 3, a
    mov    root + 3, a    ; 种子 x --> sinx(0~3), mult(0~3), mult(4~7), root(0~3)
    lcall    mul_32        ; x^2
    mov    cosx + 0, r4
    mov    cosx + 1, r5
    mov    cosx + 2, r6
    mov    cosx + 3, r7    ; x^2 --> cosx(0~3)
    mov    mult + 10, #0

int_sin_loop:
    mov    mult + 0, root + 0
    mov    mult + 1, root + 1
    mov    mult + 2, root + 2
    mov    mult + 3, root + 3    ;x^n
    mov    mult + 4, cosx + 0
    mov    mult + 5, cosx + 1
    mov    mult + 6, cosx + 2
    mov    mult + 7, cosx + 3    ;x^2
    lcall    mul_32        ; x^n X x^2
    mov    a, r4
    mov    mult + 0, a
    mov    root + 0, a
    mov    a, r5
    mov    mult + 1, a
    mov    root + 1, a
    mov    a, r6
    mov    mult + 2, a
    mov    root + 2, a
    mov    a, r7
    mov    mult + 3, a
    mov    root + 3, a    ; x^n --> root(0~3), mult(0~3)

    mov    dptr, #fact_table
    mov    a, mult + 10
    mov    r0, a
    movc    a, @a + dptr
    mov    mult + 4, a
    inc    r0
    mov    a, r0
    movc    a, @a + dptr
    mov    mult + 5, a
    inc    r0
    mov    a, r0
    movc    a, @a + dptr
    mov    mult + 6, a
    inc    r0
    mov    a, r0
    movc    a, @a + dptr
    mov    mult + 7, a    ; 1/n! --> mult(4~7)
    inc    r0
    mov    a, r0
    mov    mult + 10, a
    jnb    acc.4, int_sin_xxxx
    mov    r0, mult + 4
    mov    r1, mult + 5
    lcall    mul_1632
    mov    r3, 5
    mov    r4, 6
    mov    r5, 7
    clr    a
    mov    r6, a
    mov    r7, a
    sjmp    $ + 5
int_sin_xxxx:
    lcall    mul_32        ; x^n/n!
    mov    a, r4
    orl    a, r5
    orl    a, r6
    orl    a, r7
    jz    int_sin_exit

    mov    a, r3
    rlc    a
    mov    a, mult + 10
    jnb    acc.2, add_xn
sub_xn:    mov    a, sinx + 0
    subb    a, r4
    mov    sinx + 0, a
    mov    a, sinx + 1
    subb    a, r5
    mov    sinx + 1, a
    mov    a, sinx + 2
    subb    a, r6
    mov    sinx + 2, a
    mov    a, sinx + 3
    subb    a, r7
    mov    sinx + 3, a    ; x - x^n/n!
    ljmp    int_sin_loop
add_xn:    mov    a, sinx + 0
    addc    a, r4
    mov    sinx + 0, a
    mov    a, sinx + 1
    addc    a, r5
    mov    sinx + 1, a
    mov    a, sinx + 2
    addc    a, r6
    mov    sinx + 2, a
    mov    a, sinx + 3
    addc    a, r7
    mov    sinx + 3, a    ; x + x^n/n!
    ljmp    int_sin_loop
int_sin_exit:
    ret

sin_cos:            ;|cos (x)| = sqrt [1 - sin (x) ^ 2]    ;sin(x)^2 + cos(x)^2 = 1

    lcall    int_sin

    mov    a, sinx
    mov    mult, a
    mov    mult + 4, a
    mov    a, sinx + 1
    mov    mult + 1, a
    mov    mult + 5, a
    mov    a, sinx + 2
    mov    mult + 2, a
    mov    mult + 6, a
    mov    a, sinx + 3
    mov    mult + 3, a
    mov    mult + 7, a
    lcall    mul_32        ;sin (x) ^ 2

    clr    a
    setb    c
    subb    a, r4
    mov    r4, a
    clr    a
    subb    a, r5
    mov    r5, a
    clr    a
    subb    a, r6
    mov    r6, a
    clr    a
    subb    a, r7
    mov    r7, a        ; 1 - sin (x) ^ 2
    lcall    _sqrt_int

    mov    cosx, r4
    mov    cosx + 1, r5
    mov    cosx + 2, r6
    mov    cosx + 3, r7    ;|cos (x)| = sqrt [1 - sin (x) ^ 2]

    ret

    end

;;;;;----------------------------------------------------------------------------------------------
;;;;;----------------------------------------------------------------------------------------------

/**************************************************************************************************
frequency:    ;TimeSample = [r4 ~ 6], 计算频率, 结果为浮点数 --> [r4~7]. ;可以直接用C写.
    mov    mult + 1, r4
    mov    mult + 2, r5
    mov    mult + 3, r6

mul_32_1:            ;mul[t0~3] X mult[4~7] --> r0~7        ; <= 229T, ;太长, 速度未快很多, 淘汰.
    mov    a, mult
    mov    b, mult + 4
    mul    ab
    mov    r0, a
    mov    r1, b
    mov    a, mult + 1
    mov    b, mult + 5
    mul    ab
    mov    r2, a
    mov    r3, b
    mov    a, mult + 2
    mov    b, mult + 6
    mul    ab
    mov    r4, a
    mov    r5, a
    mov    a, mult + 3
    mov    b, mult + 7
    mul    ab
    mov    r6, a
    mov    r7, b        ;IV    36

    mov    a, mult
    mov    b, mult + 5
    mul    ab
    add    a, r1
    mov    r1, a
    mov    a, b
    addc    a, r2
    mov    r2, a
    mov    f0, c
    mov    a, mult + 1
    mov    b, mult + 6
    mul    ab
    mov    c, f0
    addc    a, r3
    mov    r3, a
    mov    a, b
    addc    a, r4
    mov    r4, a
    mov    f0, c
    mov    a, mult + 2
    mov    b, mult + 7
    mul    ab
    mov    c, f0
    addc    a, r5
    mov    r5, a
    mov    a, b
    addc    a, r6
    mov    r6, a
    jnc    $ + 3
    inc    r7        ;III 0    45

    mov    a, mult + 1
    mov    b, mult + 4
    mul    ab
    add    a, r1
    mov    r1, a
    mov    a, b
    addc    a, r2
    mov    r2, a
    mov    f0, c
    mov    a, mult + 2
    mov    b, mult + 5
    mul    ab
    mov    c, f0
    addc    a, r3
    mov    r3, a
    mov    a, b
    addc    a, r4
    mov    r4, a
    mov    f0, c
    mov    a, mult + 3
    mov    b, mult + 6
    mul    ab
    mov    c, f0
    addc    a, r5
    mov    r5, a
    mov    a, b
    addc    a, r6
    mov    r6, a
    jnc    $ + 3
    inc    r7        ;III 1    45

    mov    a, mult
    mov    b, mult + 6
    mul    ab
    add    a, r2
    mov    r2, a
    mov    a, b
    addc    a, r3
    mov    r3, a
    mov    f0, c
    mov    a, mult + 1
    mov    b, mult + 7
    mul    ab
    mov    c, f0
    addc    a, r4
    mov    r4, a
    mov    a, b
    addc    a, r5
    mov    r5, a
    mov    mathb0, c    ;II 0    28

    mov    a, mult + 2
    mov    b, mult + 4
    mul    ab
    add    a, r2
    mov    r2, a
    mov    a, b
    addc    a, r3
    mov    r3, a
    mov    f0, c
    mov    a, mult + 3
    mov    b, mult + 5
    mul    ab
    mov    c, f0
    addc    a, r4
    mov    r4, a
    mov    a, b
    addc    a, r5
    mov    r5, a
    clr    a
    rlc    a
    mov    c, mathb0
    addc    a, r6
    mov    r6, a
    jnc    $ + 3
    inc    r7        ;II 1    36

    mov    a, mult
    mov    b, mult + 7
    mul    ab
    add    a, r3
    mov    r3, a
    mov    a, b
    addc    a, r4
    mov    f0, c        ;I 0
    mov    a, mult + 3
    mov    b, mult + 4
    mul    ab
    add    a, r3
    mov    r3, a
    mov    a, b
    addc    a, r4
    mov    r4, a        ;I 1
    clr    a
    rlc    a
    mov    c, f0
    addc    a, r5
    mov    r5, a
    jnc    $ + 7
    inc    r6
    mov    a, r6
    jnz    $ + 3
    inc    r7        ;I    37
    ret

_sqrt_int:        ;[r0~3] 四字节开方 --> [r4~7], 代码精简版, 113 Bytes, <= 2994T
            ;已验证, 准确, 结果有效位30位. 太慢, 淘汰.
    clr    a
    mov    r4, #0x01
    mov    r5, a
    mov    r6, a
    mov    r7, a
    mov    root, a
    mov    root + 1, a
    mov    root + 2, a
    mov    root + 3, a

    mov    b, #0x03
sqrdec0:clr    c        ;原数左移两位至余数
    mov    a, r0        ;原数
    rlc    a
    mov    r0, a
    mov    a, r1
    rlc    a
    mov&n

网友B:
先用C写

编译后拷贝出来。省心,没毛病。

网友C:
定点的话用查表啊,让编译器先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