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请教1602 C程序问题

楼主(2007-08-27):
    写了个1602的程序,调试时发现刚开始时显示正常,但过不久显示混乱.软件仿真时,发现字符串lcd_1,lcd_2均被修改.
   解决一,在main函数最后加上while(1);的超级循环,OK.
   解决二,把lcd_1,lcd_2定义在code区,同样OK.

请问:
一:在main函数后为什么加个while(1);就可以,难道
LCD_int();write_string_LCD(0,lcd_1);write_string_LCD(1,lcd_2);
会被不断执行?
二:字符串被修改,程序错在那里?

还是别有原因?盼答

#include<at89x52.h>

#define rs P3_6
#define rw P3_5
#define e P3_4

const char lcd_1[]={"welcom to china "};
const char lcd_2[]={" Right Reserved "};

void delay(const int MS)

    {    int t;
      for(t=0;t<MS;t++);
    }

void write_LCD(const bit flag,const char data_G)//写函数
     {
       e=0;
       rs=flag;
       rw=0;
       e=1;
       P1=data_G;
       e=0;
     }

void write_string_LCD(const bit line,const char str[])//写字符串函数
     {
       char x;

      if(line==0)     //行
        {
          write_LCD(0,0x80|0x00);
        }
      else
        {
          write_LCD(0,0x80|0x40);
        }

        delay(50);

        for(x=0;x<16;x++)
           {
           write_LCD(1,str[x]);
           delay(50);
           }
   }

void LCD_int()          //初始化

    {
    char i;
    for(i=0;i<3;i++)
          {
        delay(3000);
        write_LCD(0,0x38);
          }
     write_LCD(0,0x38);
        delay(50);
     write_LCD(0,0x06);
         delay(50);
     write_LCD(0,0x0E);
           delay(50);
     write_LCD(0,0x01);
         delay(50);

    }

void main()
{
   LCD_int();
   write_string_LCD(0,lcd_1);
   write_string_LCD(1,lcd_2);
}

网友A:
倒塌...当然要加while(1)了,

不然执行完了,后面怎么办? 要有个主循环。

网友B:
回复一楼

不加死循环,岂不执行一次就没了

楼主:
那为什么定义到code区也可以呢?

网友A:
程序跑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