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双机通信的晶振是不是得用11.059MHz?

楼主(2007-08-27):
用12M的晶振,怎么也调不出来,后来听老师说得换11.059的

网友A:
re:

如果双方都是51的话,晶振的频率一样就可以了,不一定要11.059的

网友B:
你们老师扯谈的。我用12M的照样可以跟电脑通讯,

别说两个单片机之间了。

楼主:
两片单片机的型号是否得一样啊?

我用的是一片S52,一片S51
还有就是没有用232,单片机离得很近,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C:
离的很近是多近?

和单片机的型号没关系。只要算出来的波特率一样就行

网友D:
没有用232,单片机离得很近,这都不是问题。

查一下串口的连接和设置。

网友E:
11.0592M及倍数是标准行为

要注意尽量采用,这样是不会吃亏的。

网友F:
11.059 可得到更精确的波特率

当然,12M也可以,但通信可能会出现错误(发送和接收较长的数据时)

网友D:
楼上所言依据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