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懂GPIB么?

楼主(2008-12-25):
请问大侠们,
GPIB卡怎么安装?
GPIB命令协议是什么?
谁有HP3456A或者其它有GPIB接口的仪器的最好是中文的说明书?偶咋 一份完整的都没找到。。。。。。
我见过有强人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操作GPIB设备,请问这要掌握什么知识?要对GPIB协议很清楚,还要熟悉设备指令是么?是不是很难啊?

还有那个AD卡跟AD芯片什么区别?

网友A:
GPIB是一种工程控制用的协议,很多示波器、虚拟仪器都有这

要结电脑的话可以买GPIB卡或GPIB转USB线,但都不便宜
驱动程序卡都会带的,软件当然时用设备自带的

至于协议和指令,自己去网上找IEEE488协议看
买来的仪器只是利用这个接口做数据交换和屏幕捕捉等,当然没必要讲解接口协议

   GPIB是一种工程控制用的协议。最初由HP公司提出,目前成为一种国际标准,遵守的协议为IEEE488。一般被用来使用任何编程语言如VB、Vc、C++实现电脑对仪器的控制。当然也有某些仪器制造商自己开发的语言支持GPIB。如keithley公司使用的testpoint,NI公司的labview等。实现这种控制首先要被控仪器支持GPIB,其次,工控机安装IEEE488卡,并通过gpib线连接两个设备。
GPIB比串口控制提高了传输速率和同时支持的设备总数。但是目前已经被传输速率更快支持设备总数更多的lan接口替代。

楼主:
IVI基金会已经制定了八类仪器规范,

GPIB指令应该也遵守这些吧,且各仪器大部分指令是相通的吧?有谁有这种“通用指令集”传偶份可以么?我在各大公司官网漂了好久都没找到。。。。

另外又发现一新名词——IO卡,也是工控用的,什么用的啊?输入输出还要志门做一卡???
请问还有什么工控卡?咋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卡,技术真无止境啊。。。。。

网友B(2010-01-18):
楼主研究的怎么样啦啊,我现在也在研究,有资料发以分给我哦:coolbityoung@163.com

网友C:
资料确实很少,2000年左右用过GPIB,并不复杂的,找个前人得代码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其实就是一套总线握手协议,支持同一总线上挂多个设备,毕设的时候翻了翻,具体的忘了。

网友E:
IO卡是一种专门的数字IO卡,用来做一些控制用的,比如继电器控制,指示灯控制之类的。由于工控领域的控制性号可能较多,就有 一些专门的卡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