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贡献。eagleCommV0.65版。

楼主(2008-12-25):
终于解决了USB虚拟串口动态拔除时导致串口调试软件死机,重新插上也不认串口的问题。
现在USB虚拟串口终于也可以即插即用了。

我测试用的是万利stm32f开发板虚拟的USB串口。
该虚拟串口的二进制代码我也共享了,手头缺USB-串口的线时,可用万利开发板暂代一下。

下载请去网站www.mcuisp.com

楼主:
昨天的eagleComm程序打开串口有点小问题

请重新下载新版本测试。
版本号未更新。

已测试PL2303虚拟串口,拔除时可以检测到,并且不会死机!!!!

那位手里有FTDI虚拟串口线的,帮我测试下,谢谢了。

楼主:
郁闷,测试发现显示 汉字会乱码

windows的控件太不智能了 。
已发布一个改进的测试版。
这几天得 好好考虑一下,拟 一个测试 方案。

网友A:
我的好像没发现这个问题呀

楼主:
往memo里添加字符串的时候

把一个汉字的两个字节分成两次添加,就会变成乱码。

新的V07版已改正此问题。测试了一些时候没发现问题。

楼主:
这两天从网上搜罗了N>10种古今中外的串口调试软件,进行测

只有sscom32和捷通的还可以。
大部分不能正确处理汉字乱码问题。
性能上,我的已经可以在115200连续收发1000万字节,工作可靠稳定。与sscom32相当。
已测试460800bps下连续收发3000万字节。串口为PL2303USB串口和万利开发板ek-stm32f虚拟串口。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特点:
1、具有在回车前增加时间标记的功能,
2、反映接收到数据的时间的十六进制模式。
3、多条循环发送时,每条发送内容前均可独立设定延时。
4、xx的类C十六进制输入模式,可以方便的混合输入ASCII码和十六进制码。
  例如要发送"123456"后跟回车,只需输入123456da。
  连续的被识别成。
  如果后面不是十六进制0123456789ABCDEFabcdef,也不会进行十六进制转换。
5、可通过发送BREAK,把TXD线置成高电平。
6、接收窗字体可自定义。推荐设置为等宽字体,Courier New、新宋体、幼圆、宋体、隶书、楷体_GB2312、仿宋_GB2312等都是。网上有Bitstream Vera Sans Mono、Monaco两种字体,也很好。
7、可自动保存接收的内容到文件
8、支持自定义波特率
9、窗口可以缩得很小,以便在屏幕上开多个窗口,进行多串口调试。进行多串口调试时,可将可执行文件eaglecom.exe拷贝并重命名为eaglecom1~eaglecom255等,这样,每个串口的设置会自动保存到独立的eaglecomxxConfig.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