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可能是个定时炸*

楼主(2008-12-25):
困扰了一年的EEPROM开机或关机改写的问题,无意中解决了。
一款产品,时而有24C04在开机瞬间被改写的BUG,不是太普遍,但很让人头痛,用加大上电复位电容延长复位时间的法子没有一丝改善。
有一个规律就是用KOREA的MCU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毛病,只要插上CHINA的MCU,来几个迅速开关机,数据就被改写了。
前天猛然想到以前看到过程序匠人的一篇**,说到程序强壮性的问题,好像是语句冗余的方法。当即打开汇编工具,在关键跳转前面加了两个NOP,所有LCALL前面也加了两个NOP,烧个CHINA制造的片子一试,OK了。

网友A:
MADE IN CHINA ~

    痛~

网友B:
未必是你说的原因...

网友C:
这个够强

什么时候匠人在出来解释一下,似乎没有听说过加两个nop有什么用。

网友D:


网友E:
还是没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F:
你再试试慢上电

网友G:
感觉不太像啊

开关机几次,扑捉几个波形看看....

mips曾经要求跳转后要加nop

网友H:
匠人JJ简直是害人啊。。。

LZ是有中国特色的工程师。。。

网友I:
没办法了,只好加NOP

有时候逼急了,所谓有病乱投医,试好了为原则,具体病因可能时间长了也就忘记还有这么回事。普遍工程师的态度。

网友J:
51的指令结构带来的毛病

程序跑飞,将数据当成是指令执行的结果。加两个nop可以纠正这种错误。

用单字的指令结构的单片机(比如PIC),可以避免。

网友K:
加两个NOP是有道理的

不过一般是加在跳转或调用之后。
加之前也有道理。

网友L:
从不相信加NOP这回事

跑飞了也就飞了,再跑回来也不会是什么好事,即使跑回了,还是会再被干扰。做好硬件抗干扰才是正道。

网友J:
当然,能硬件解决更好

楼主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关机或受到干扰时,正常开机有复位电路,程序跑飞的可能性不大。
在适当的地方加两个NOP,能将跑飞的程序引到设计者可预知的程序跑道,不至于做出无法预料的事情。

51指令大多是多字节指令,由指令码和数据组成,当PC跑飞时,如果PC指向一条多字节指令的数据地址上,就会将数据当成是指令来译码,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

网友M:
加两个NOP可以挽救程序跑飞

除非你的程序跑飞,不过我认为你没有找到真正原因

网友N:
觉得不是真正的原因,多考虑考虑单片机上电的管脚状态。

对关键管脚用电阻上拉或下拉来保证上电过程电平正常。

网友O:
我们的机器有过这样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因为机器在出厂前对2402写好后,用户那里不再对2402进行写,就改成这样了

楼主:
以前我也是这样解决的

在24C02的7脚加一个上拉,需要改写时7脚短路到地,写完后去掉短路出厂。
没办法,技术菜得很呢。
今天又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开关扳了上千次(关掉电源至MCU掉电瞬间马上打开电源,模拟瞬间掉电复又来电,据我瞎估计这种法子最锻炼MCU),得出这样的结果:
KOREA片子,没有一次失常。
CHINA片子,几十次会有一次死掉,即无反应状态,有充分证据证明不是在运行死循环,因为我的设备上有位扫描的LED,死到某一位上不走了,更奇怪的是这一位上的七段发光不均匀有很亮的有半亮的有微亮的。偶尔有启动慢的现象,即比正常启动时间慢了大概0.4s左右,这段时间估计在运行PC飞掉之后的乱七八糟程序,最后无意中落入正常轨道。

网友P:
楼主再没有真正搞定之前,不要把匠人抬出来啊

这样,匠人会被人扔砖头的。

网友Q:
我也遇到过

我也遇到过,最低位RAM的数据写最容易出错.
后来找出规律来就解决了.

网友R:
艺高人胆大

23楼: 楼主再没有真正搞定之前,不要把匠人抬出来啊

这样,匠人会被人扔砖头的。

楼主认为已经真正搞掂了,因此到师傅的地盘感谢一下。

I2C总线操作要严格按照协议的要求来完成。

比如坛子里就有人为了加不加ACK检测而争论。
有人说它肯定会产生,因此不用检测。
我的看法是,ACK肯定要检。假如它一定产生,那检一下又何妨?万一不产生呢?万一芯片根本就坏了呢?

网友H:
为什么不看俺的老帖子呢?!

网友S:
都是懒惰惹的祸

呵呵,晚辈来看看前辈

网友T:
貌似快速开关机造成PC跑飞,误操作EE

加NOP NOP只能降低误操作概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根源,还是多找找原因,否则产品还是有隐患

楼主:
除非换用可靠性高的品牌,或者加外部狗,别无他法

产地为KOREA的片子,经过无数次的折腾,没有一次意外发生。
而国产的片子只要精确掌握住关机后MCU掉电PC跑飞的瞬间再上电,保准死掉。死因是没有复位,即使把复位阻容加大到10K+100uF也无一丝改善。
好在EEPROM不再改写了,这样就谢天谢地啦。

还有更惨的呢,上午从仓库里扒了一台调频发射机,10W的,市场上买的竞争对手的,买的早了一直在厂里扔着,今天拿它试验试验。
开机,关机开机,关机开机,十几次以后,坏了,EEPROM改掉了,以前是70--80MHz的发射机,现在变成90--100MHz了,PLL已经超范围失锁了。
而且复位不可靠死翘翘的问题也是相当的严重。
又忽闪了千把次也没忽闪回来,看来要修好它得动烙铁了。囧得很~~

网友U:
加个数据保护不就OK了吗?

要更强健,就加入口命令。

再跑飞也不会改写EEPROM。

网友V:
学习了

来学习下了

网友W:
国产的IC用起来没有底

24C02以前有次用的是国产的,老是出问题,不用国产的就没事,89C52用国产的,I/O口有时候出现不稳定,输入和输出都容易出问题,个人觉得和工艺有关系,这些问题使用原厂的就不会出问题,希望国产的IC努力出好东西!!!

网友X:
。。。。

写和读时把中断关了。有时就是有想不到的某个瞬间,程序超出了你的意料之外而不是跑飞了。

网友Y:
楼主好像没有说是51核心的MCU

如果是51核心的,出现莫名其妙现象,很可能是由于内存溢出所致的,编译器也不一定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