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7位数据位 2位停止位

楼主(2007-08-27):
普通得51单片机可以实现7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偶校验,这种结构在工控设备中用的较为广泛,请教怎么设置或者软件实现呀?

网友A:
普通51单片机不能实现7位数据位

8位数据用得最普遍,7位可能增强型51的可以,其它如部分AVR单片机可以,不知道你是用哪一款单片机

楼主:
STC89C5126RD+这款 是89c52类得

楼主:
可不可以把D7作为校验位和7位数据位组成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