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7-08-27):
1,8位51 mcu,定义32位的数据,之后对该数处理出个位到十万位(6个数字),本人用除和求余的方法,想问问有什么更加快的方法?

2,mcu同上,定义数据unsigned char xdata,对该数据作串行移位输出,发现速度奇慢无比,程序如下。有什么高效率的方法?

for (j=0;j<8;j++)
{    temp[0][1]=temp[0][1]>>1;
    do4094a=CY;
    temp[1][1]=temp[1][1]>>1;
    do4094b=CY;
      temp[2][1]=temp[2][1]>>1;
    do4094c=CY;
       temp[3][1]=temp[3][1]>>1;
    do4094d=CY;
    _nop_();
    _nop_();
    clk4094=c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k4094=c0;
}

网友A:
定义数据unsigned char idata就不会慢了.

网友B:
定义数组会快点

网友C:
dd

片外当然慢了!

楼主:
必须用xdata

如果能用片内当然快,问题就是内存不足,必须用xdata。
而且我发现只要用for,就会很慢。如果加多一层for嵌套,就更加慢!
打算用汇编了。

网友D:
修改成一维数组会快很多,DPTR只有一个,这么整MCU,人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