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165读键盘的函数,总是有问题啊

楼主(2007-08-28):
图中的两个165串联,D0-312是上拉接按键,现在要读他的键盘码,怎么总是读不出来,全部为低??????

unsigned int readkey(void)
{unsigned int a=0;
pdi=0;
pdi=1;
for(i=0;i<15;i++)
{sclk=0;
sclk=1;
if(sdo) a|=1<<i;
else a&=0<<i;
}
return a;
}
片子的CLK和PDI之间周期都超过了200个NS。。。。。。。。
可读出来的全部是低,晕啊。

网友A:
dd

你是不是把运算符的优先级搞错了 最好分两句话写这样:a|=1;a<<1;还有 移i位干什么 如果i是15 你不是移的什么都没有啦,应该把i改为1。该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