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2 与keil3 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7-08-28):
    大家都用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A:
有趣,还有补丁一说。

我现在两个都装,C-51一般用Keil2,而C-ARM则用Keil3。

楼主:
呵呵,补丁不太贴切吧~~~

    是得先安装keil2,再安装keil3的,我也一般用keil2,只是觉得出来个keil3总得有点用的吧!问LS的,keil3对于arm有特别方便的地方吗?

网友A:
LZ:安装Keil3并不一定要先装Keil2的。

至于它们的差别用过就知道了。

楼主:
呵呵,那没办法了,看来只能用了才知道了!

网友B:
倒过来装照样可以,自己修改一下tools.ini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
有区别: 一个是2,一个是3,嘿嘿

keil2 感觉它的排版方面看起来舒服一些
keil3 的就差多了
而且keil2的工程用keil3打开,汉字注释有时会成乱码
keil3有个函数列表的新功能,查找函数比较方便

网友B:
我还是比较喜欢keil3,里面有很多新功能,用起来舒服

网友A:
这只是习惯问题

开始也觉得Keil3有些怪,但习惯了以后反而觉得这才是它的一些长处。

网友D:
我就是有一个请怪

keil3在家里电脑装了很正常,很好用。可是装在公司的电脑里面就是又乱码,表现为后来的字符不能完全刷新前面的字符,怪怪的,重装也不行。会不会是dell的品牌机不是所有的盗版软件都好装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