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OS管来控制另一电路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12-27):
如果被控制的电路模块里,输入端有个大的电容,如1000UF,,,会出现什么结果?电流会有多大?MOS管是否会烧坏?

好比用MOS管来控制一个控制器是否工作,但是控制器的内部有个大的电容..MOS管该取多大?如果加个电感是否会好些?,好比100UH,电流又会有多大?
以上只是我凭空想象,知道的还请指点,多谢了,,

网友A:
选合适型号的MOS管即可

因MOS管的导通内阻可以做的很小,额定工作电流几A的微封装MOS管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