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高效的把特定的数移到对应的口线上

楼主(2007-08-28):
比如3-8译码时  想把0,1,2,3,4,5,6,7  移到P1.2(A),P1.3(B),P1.4(C),而不影响P1口别的口线的状态

网友A:
dd

方法很多与也可以 例如P1&0xe3 这个时候P1.2 P1.3 P1.4 为0
也可以 sbit x=P1^2;直接P1.2=0 自己琢磨吧
汇编就简单了 直接SETB和C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