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N总线问题

楼主(2007-08-28):
    我在画原理图时不幸将SJA1000和89C51的复位接在一起了。。。现在截断后用飞线P10口控制,我在发送数据的时候需要读取SR,但是读出来的却是FFH。。。请问是我的SJA1000有问题吗????还是程序上的错误。。。。
void main(void)
{
    uchar data Order;

//CPU初始化
    uchar data  TXD_flag = 1;// 若为1,要求发送处理
    EA = 1;
    EX0 = 1;
    IT0 = 0;

    COMD_8255 =  0x80 ;//A口输出 ,用于发送
    //COMD_8255 =  0xA0 ;//A口输入  ,用于接收

     Sel_SJA  =  0;

    P1 = 0x00;
    NOP30;
    P1 + 0x01;

     On_SJA = 1;

    CAN_init(  );
    _nop_();
    _nop_();
    while(1)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D_flag = 1;//在主控单元程序中使用(发送)

        CAN_TXD();

 }

}
void CAN_TXD( void )
{
    if(TXD_flag)
    {
        uchar data Judge;
        uchar data TX_buffer[ N_can ] ;//13个字节扩展帧

//初始化标示码头信息
        TX_buffer[0] = 0x88;//.7=0扩展帧;.6=0数据帧; .3=1数据长度
        TX_buffer[1] = 0x80;//主机地址
        TX_buffer[2] = 0x55;//本智能节点地址
        TX_buffer[3] = 0xff;//没用
        TX_buffer[4] = 0xff;//没用

        TX_buffer[6]  = 0x88;
        TX_buffer[7]  = 0x88;
        TX_buffer[8]  = 0x88;
        TX_buffer[9]  = 0x88;//
        TX_buffer[10] = 0x88;//
        TX_buffer[11] = 0x88;//
        TX_buffer[12] = 0x88;//用不到的数据字节

//初始化数据单元
        TX_buffer[5] = 0x99;

//初始化数据信息
        EA = 0; //关中断
        do
        {
            Judge = SR;//状态寄存器
        }
        while( Judge & 0x10 );  //SR.4=1 正在接收,等待

    子程序在进行到此时,读出SR始终是FF。。。。。

PS:CAN初始化程序CAN_init(  )对芯片的初始化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从WV的存储状态上看,数据是写进去了,但是但不执行复位SJA1000时却不见储存器里的数据清零。。。请问我的驱动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