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如何用89S52实现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中断?

楼主(2007-08-28):
可以加一些外围电路来实现吗?(不能太复杂的)
多谢了!

网友A:
dd

难为人啊!要干什么?

网友B:
加个非门,接在另一个外部中断上。

把两个外部中断都用上。

楼主:
还是不明白

只能用一个中断阿!
是用来计数的,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的话精度可以提高一倍
请四楼的大侠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C:
楼上的方法不行

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了,或者仿真一下也行。
改成一个非门加一个与门也不行。

如果是两个中断信号,要求上升沿产生中断的那路加个非门。
如果是一路信号,要求其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产生中断请求,建议楼主用一片74HC123。该芯片可以上升沿触发,也可以下降沿触发。将单稳状态时间设置得能够被单片机检测到但尽量短。

楼主:
ok

我去试一下
多谢了!

网友D:
楼上大侠能不能介绍一下异或怎么来完成呀!等待中

网友E:
把触发信号微分然后整流

网友F:
可改用P89V51RB2

用P89V51RB2的PCA,同一引脚即可设置为正跳变中断,也可设置为正跳变中断,不需另加电路,很方便。P89V51RB2与AT89S51/52相同,置换也较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

用了一片数据选择器和一个IO口
数据输入端分别为信号和取反后的信号
在中断程序中只要将数据选择端取反就行了

网友:
74HC123好象是正解

74HC123好象是正解,突然才发现自己竟然从来不用外部中断,都用扫描,觉得那个中断不可靠,估计心理障碍哈

网友G:
异或门+一个IO+软件...

网友D(2007-10-09):
好法啊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1楼: RE:su_tech

把信号分一路加阻容做延迟
同时输入到异或门的两个输入端..
输出就剩下一个脉冲了

王兄好办法。。。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