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想的出来人家肯定能解,只是**你的有必要吗

楼主(2008-12-27):
   使用在工业环境,电压3.3V或5.0V,传输距离10米即可

   无需标准UART、SPI、IIC等通讯接口, 只用收、发引脚,用户外部MCU自定义通讯协议的那种。单向收,双向两种模块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到发送模块,接收模块就输出高电平那种。

   自定通讯协议,如:5ms高电平+3ms低电平 就代表二进制1;
                     8ms低电平+3ms高电平 就代表二进制0

   ASK有这种模块,不知道FSK有没有???本人没搞过无线通讯,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电子市场是有很多几块钱的模块

   单、双向的都有。

   我对无线通讯这块不怎么了解,请教懂的朋友。

网友A:
这个找chunyang的一种廉价方案好了

全双工的东东,最廉价的是发射频率兼作本振,十几年前折腾玩具无线电话,便是这样玩。3V供电,视距100米

楼主:
chunyang的是带标准通讯口的FSK

  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A:
2楼所说的是超再生的,太垃圾了

3楼所说的双工机,解调出来的信号,含有两边的调制内容,类似于有线电话。搞个消测音电路,再整形便是了,10块钱一个,只要有量,还是值得做的

网友A:
那是要保护知识产权

俺说的这种是纯硬件,chunyang能做,别人有个样也能做,那就白干了。你先交诚意金不就行了?

网友B:
如果10m,nrf2401不错

如果10m,nrf2401不错。

前一段时间自己做了几个,无遮挡传输距离30米,没有问题。

而且电感是自己随便绕的的空心电感,

诀窍是最小电感量的那个电感,直接找一个铜线短接。

nrf2401好像10元以下能买到。

楼主:
不想自己设计无线通讯部分

   直接用模块,直接用单片机控制,不是标准通讯口。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到发送模块,接收模块就输出高电平那种。

   自定通讯协议,如:5ms高电平+3ms低电平 就代表二进制1;
                     8ms低电平+3ms高电平 就代表二进制0

   这样基本上没人能**了,别人不知道1、0,也不知道多位二进制为1字节

    ASK有这种模块,不知道FSK有没有???

网友A:
补充5楼

整形前,需要恢复直流分量。啥时厚流一片IC像PCB打板一样白菜价,那该多好Y

网友C:
我提供电路和技术支持

你自己做如何?嘿嘿
这玩意儿全靠上量赚分分钱

楼主:
就想找现成的模块

   省事。

网友A:
这样传二进制便没人能解?

太天真了吧。

固定的编码,拿逻辑分析仪、甚至是示波器,便能找出规律,看出个所以然。

传二进制想加密,再怎么儿科,也得搞个密码表,加个算法。按照密码表循环跳码,码表越冗长好,让别人找不到规律,否则都是无济于事的。

楼主:
1、0的高低电平并不是固定的

网友A:
...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8楼: 不想自己设计无线通讯部分

   直接用模块,直接用单片机控制,不是标准通讯口。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到发送模块,接收模块就输出高电平那种。

   自定通讯协议,如:5ms高电平+3ms低电平 就代表二进制1;
                     8ms低电平+3ms高电平 就代表二进制0

   这样基本上没人能**了,别人不知道1、0,也不知道多位二进制为1字节

网友A:
你想推翻信息学?

用面包和**蛋去代替数字1和0,别人便不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你要拿一大堆东西,做一个码表,**蛋即可以在第一次代表1以后,就跳到下一张表,在这个表里,**蛋可被随机的被选用作为0,这才不容易被识破。

网友D:
顶,蚂蚁前辈说的很到位

网友E:

用NRF24L01 不错,价钱不清楚

网友A:
加密与解密是斗智

算法周密,便增加了解密的难度。如果你找不到加密算法,那么请你穷举吧。

与跳频类似,只要你的图案变化多,保密性就越好。

据说SSL128加密,地球上最牛的巨型机来穷举,需要50年

网友C:
非典型性应用

完全可以避开那些蟊贼熟悉的地方
比如,频率改改,调制方式改改
将来我买了车,自己做个遥控器,频率自己定,蟊贼难道还拿个频谱来看?嘿嘿

网友F:
用非对称加密算法是不是很强啊

MCU是不行了,在32位的ARM平台上不会有问题了吧

网友G:
非对称加密也未必很强。

加密是个综合性的工程。
我在stm32f上跑非对称加解密,数字签名等。
但是AES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H:
算法是强,但运作时常有漏洞,人为的~~

楼主:
现在关键不是加密

   而是选个性能稳定,价格相对便宜的模块。

   至于加密,搞个简单算法就可以了。
   一般的系统,没人去**。有人**也是好事呀,说明产品不错。

楼主:
不知IA芯片的价格怎样?

IAI 产品(芯片)
1. IA 4220 / 4221 / 4222 无线发射芯片 TSOP16
2. IA 4320/ 4322 无线接收芯片 TSOP16
3. IA 4420 / 4421 无线收发芯片 TSOP16

外围器件很少,只要两三颗小电容和一个10M Cystal, 对其精度无特殊要求,总成本低
(具备自动频率控制,可确保收发器自动调整到输入信号的频率,有了自动频率控制,制造商可以选择更低精度晶体而依然保证满意的频率调制效果。)

其主要特点:
单片全集成
频段:315, 433, 868, and 915 MHz bands。
具体频率范围 :
(310M-320M,2.5K选频步长)
(430M-440M,2.5K, 10K选频步长)
(860M-880M,5K, 20K选频步长)
(900M-930M,7.5K, 20K选频步长)。
高精度锁相环(PLL),
调制模式:FSK(移频键控),支持OOK(通断键控调制)
传输速率:最高可达256kbps
发射功率:1至8dB
接收型芯片灵敏度: -104 dBm至-110 dBm

极低的待机电流:0.3uA
发射电流:11-24mA
接收电流:9-12mA
有效距离:60-250米(注:最大通讯距离与环境、天线形式和通讯速率均相关)

网友I:
IA和MCHP原来是合作推广的

MCHP的很多代理都可以提供IA的芯片,IA有一个2.4G的比较便宜,据说可做到50M左右,433、315MHZ的比较贵,但那个传的距离可以远点。

IA已经被C8051的厂家收购了。。。

2.4G的做成模块,双向收发一套的价格在12元多点(含税),你可以联系贝能,他们有做好的模块提供,SPI方式通信,但LZ的要求怎么看着象那种通用的红外协议?

要加密似乎只有通过双向协议保证,但如果有人把你双向端的代码都破出来了,这个加密对你保护你的代码也没意义了,但如果你只是想防止有人用抄码器截取通信数据进行非法操作的话,那你把数据发送时的当前计数器值截取下来,附加到发送报文后面,然后用CRC16对整个报文计算校验值,再一起发出去,你还可以使用自定多项式的CRC16表格,那样增加猜测的难度,因为报文发送的随机性,所以计算值就是随机的,整个报文解析的时候就有一定难度了,再弄上双向验证,**的难度再加大。

楼主:
刚才问了几家

  最便宜的11.5元一片......

楼主:
谢谢25楼

   我要的就是这种加密,即防止其它设备操作我的设备

   贝能的网址?

网友I:
贝能你直接GOOGLE就是了

我说的12元多点是发送、接受两个模块,而且是双向的一套,可不是只有一个CHIP那样的价格,我记得当时报给我是1.5美圆,合成*币就是12元多点拉。

福州贝能是MCHP中国代理里面比较有实力的了,呵呵,类似双龙--》AVR

网友I:
如果有双向,加密就好弄很多

单向的话,基本不可能不被人干掉。。。

楼主:
谢谢,找到网站

   广州有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