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08-12-27):
AC, AI, DM, IDMA, pc
int pc_value=0;
void main(void)
{
    int vvdd;
    int fact{int n};
    vvdd=fact(5)+1;
    while(1);
}

int fact(int n)
{
    int res;
    if(n==0||n==1)
        res=1;
    else
        res=n*fact(n-1);
    return res;
}

网友A:
这里

int pc_value=0;
void main(void)
{
    int vvdd;
    int fact{int n};// 这里
    vvdd=fact(5)+1;
    while(1);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

要自己学习,没有看书

网友C:
声明不能放在其他函数内

网友D:
呵呵!!!

2#是对的....刚开始还没有明白那个是什么意思了..!!

  呵呵!!!

网友A:
LZ那不是声明,而是定义

网友E:
函数定义问题

C语言中函数定义是不能嵌套的,
在主函数中写一句 int fact{int n };
这算什么不伦不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