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控制ad采样及lcd显示的框架问题

楼主(2008-12-27):
利用12m晶振的单片机控制,如果ad芯片利用中断的方式触发单片机接收数据,那么问题就很多:
如果ad芯片的采样率为4-5倍的信号频率,那么计算中考虑单片机中断入栈,出栈的时间,以及数据传输到片内ram的时间,大约要8个机器周期,那么可采集的最大信号频率是否仅为12m/(12*8*5)=25k的频率呢? 太低了吧????

我采用的lcd是256线的,那么我采用内部开辟了256大小数组存数,如果等到数组满了之后再启动lcd显示,是否延迟太多呢?
另外,lcd显示的期间又占用了系统的时间,采样是否应暂停呢?
三个问题,望有人帮忙,,,,,

网友A:
51想要处理这样的任务

显然不是51能做的,更何况还要显示,数据处理,只能说你MCU选错了.

网友B:
先确定你期望的采样率和还有多少其它作务

时间分配得当,还是可以处理过来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先确定需求,然后再考虑实现

网友D:
提高时钟频率;选择单时钟指令周期的MCU

网友A:
25K频率

对于标准51也就是执行40条单周期指令,就是处理显示的数据也有问题....

楼主:
回楼上各位

1 如果我的数据最高速率为25k,那么我扩展外部ram,对于较快信号,等2k的ram满后现在调显示程序,可以吗?

2 对于大于16k数据,用内部256的数组, 如果我采数据用了8us*256的时间,那么我显示时占用tk=4us*256的时间,中间tk的时间停止采数,显示失真不可接受吗?

楼主:
还有

如果我直接显示那么显示函数占4个周期,接受采样数据是8周期,信号频率在1m/(8+4)/5=16k,那么信号小于16k时,处理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解释

上面的直接显示函数在接收中断中。

网友B:
关键是所采集的数据的用处

如果采集后只是送到显示,那么25K的数据率根本没多大用处,显示屏也只是60Hz的刷新率。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能从单方面去分析,你需要的是对整个系统的各种任务进得合理的时间分配。
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帮助,你要更详细地说明你的项目。

楼主:
回楼上

做一个小的示波器,信号《25k,用lcd显示u

楼主:
10楼

示波器要计算其周期和幅制,同时按键可选择是否存储数据

楼主:
用2k的外部RAM做缓存,显示访问外部ram应该解决了60hz的问题吧

网友B:
能否一边采集一边送显示?

不知你LCD的刷新方式,如果能并行处理,将大大提高采集频率。

楼主:
谢谢

如果并行处理的话
中段函数中加直接显示函数那么显示函数占4个周期,接受采样数据是8周期,信号频率在1m/(8+4)/5=16k,了

网友A:
中断如果较复杂的话

还会有保护寄存器操作,然后可能还有中断嵌套....
什么显示函数占4个周期,调用返回都不止4个周期...

网友B:
正有此问。调用返回都不止4个周期

楼主:
回楼上

不用嵌套不行吗,直接操作

楼主:
请问ljm810010

对于周期信号最大25k,我只采样一段,然后用60hz的lcd显示,同时在1/60的时间间隔,计算其幅值,或进行简单的滤波可以吗?

网友B:
要看实际用途而定

就算你AD速度足够快,MCU处理也足够快,如此大量的信息送往显示屏,人眼也反应不过来。

楼主:
谢谢,还有关于lcd

对于lcd我把坐标轴图形存于rom中然后和图形数据相与,对于ram就很紧张拉

网友:
显示刷新不用那么快

可以把采集的数据先处理,再显示

网友E:
可以在主程序中一直采样,采样一定数量后才显示,如此循

楼主:
我也是 这样想的,所以才开辟了ram缓存区,可总归空间有限

网友F:
小妞拉大车,干吗一定要用51呢?

网友A:
就是开辟缓冲区,也难处理过来

网友G:
对于楼主的问题

处理的顺序应该是:
    1 数据采集.
    2 处理
    3 显示
    再回第1步.

楼主:
谢谢各位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波形在坐标下的lcd显示,坐标轴图形存于rom中然后和图形数据相与,但对于一些说明的文字,非要在绘图模式,和文字模式之间转换后显示吗???????

网友G:
呵呵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东

网友A:
原来还想用点阵液晶显示

那更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