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电位用AD怎么采?

楼主(2007-08-28):
不知道帖子主题是否合适
一个电阻串联在电路中,假设两端为a,b,  Ua,Ub相对系统地都很大,但Uab很小,请问怎么用AD采集Uab的电压值?我的AD的地是接在系统地上的,Vcc,Vref也都是参考的地电位
谢谢

网友A:
“Ua,Ub相对系统地都很大”

有多大?

楼主:
AD参考电压的20-30倍大

网友A:
这与AD参考电压有什么关系?

骂你两句吧,知道你是初学模拟电路,不应该挨骂。
不骂吧,像这样吞吞吐吐不愿意说清楚自己问题的,实在不值得帮忙。

网友B:
按照定义做

网友C:
高端电流采样吧?

网友D:
俺知道电压频率转换再加光耦隔离能实现

但不知还有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

网友E:
晕,越看越糊涂。。。:)

网友F:
LZ:不知你所言的很大是指多大,

若是单一供电的话那就用差分放大就行了。

网友G:
找个AD629的数据手册来看看...

[引用}差动放大器AD629及其应用]
AD629.pdf资料下载
1、产品性能特性
AD629是ADI公司开发的具有很高输入共模电压范围的差动运算放大器,允许用户在共模电压高达±250V的情况下精密测量差动信号,它可以代替价格较贵的隔离放大器而不需电流隔离,输入端有过压保护,可以承受瞬态高达±500V的共模或差模输入电压,内部对高输人共模电压采取隔离措施,很容易保护终端用户设备不受异常电压损坏。
AD629具有低失调电压,低失调电压漂移,低增益误差漂移和优良的共模抑制比,是INAll7P和INAll7KU的引脚兼容、性能升级的改进替代产品。
2、产品应用电路
AD629由于具有以上特性,特别适合在一些大电流、高电压、电磁环境恶劣的场合做精密仪表放大器。和以往的设计相比,运用AD629可以省去价格昂贵的隔离放大器,不需设计输入保护,设计更为简洁,成本得以降低。AD629主要应用于大电流检测、电机控制、隔离放大器、输入保护、电源电流监测、电池电压监测等场合o

(1)双电源应用。图1为AD629在双电源工作方式下的基本连接图,电源电压在±3——±18V之间,为降低噪声,在正负电源的入口处各接一只10uF电解电容,再配一只0.1uF的电容(最好是表面安装的陶瓷片状电容),电容最好靠近电源引脚。差动输人信号通常由一个流过分流电阻器的负载电流产生,按照图1接法则得到正的单位增益,输出电压等于分流器电阻值乘以流过的电流值。单位增益时1脚和5脚应接地。输出电压相对于1脚和5脚获得。
(2)单电源应用:图2为单电源工作方式。

(3)输出与缓冲。AD629在驱动2kΩ负载时,输出电压摆幅为2V,如果需要驱动更小的负载、则需要增加一级由精密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缓冲器,在图3中,采用OP1l3作缓冲器,这种电路,负载电阻可小到600Ω。

相关链接:http://sst.2197.com/10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