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5封装的电感最大可以承受多大的功耗?

楼主(2007-08-29):
问一下大家,0805封装的电感最大可以承受多大的功耗?2W左右行么?
一般0805的电阻的最大功率为1/8W,但不知道电感是多少,谢谢~

网友A:
dd

电感一般看可以通过的电流大小

楼主:
谢谢~

谢谢LS,我用的是3.3V的电压,如果是2V,那通过的电流应该约是600mA,0805封装最大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呢?我也怀疑不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但不知道具体是多少?

网友A:
dd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CI2012R,CI1608R.pdf
都没有 600ma的 还是用直插的吧

楼主:
恩,好的~

恩,好的,谢谢LS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