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000!=40000 为何?

楼主(2008-12-27):
char data _DispBuf[]={1,2,3,4,5,6};
void main(void)
{
    long tmp,a=0;
    while(1)
    {
      _DispBuf[1]++;
      tmp = (long)(_DispBuf[0]*100000);
       tmp = tmp + (long)(_DispBuf[1]*10000); //————!!!
      tmp = tmp + (long)(_DispBuf[2]*1000);
      tmp = tmp + (long)(_DispBuf[3]*100);
      tmp = tmp + (long)(_DispBuf[4]*10);
      tmp = tmp + (long)(_DispBuf[5]);
      a = tmp;
    }
}
当_DispBuf[1]=4时,(long)(_DispBuf[1]*10000)确不等于40000。为何?但0至3是正确的。

网友A:
可能是因为

估计楼主用的是8位机或16位机,在这种机器上,int一般是16位的。
计算表达式(long)(_DispBuf[1]*10000)时,是先把10000和)(_DispBuf[1]都转换成int计算乘积,再把乘积转换成long。因为max(int)=32767 < 40000,40000=0x9c40就成了负数,转换成long时,经符号扩展,就成了0xffff1c40,当然不等于40000了。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听高人一句指点我把程序改下解决了!
   while(1)
    {
      _DispBuf[1]++;
      tmp = ((long)_DispBuf[0]*100000);
       tmp = tmp + ((long)_DispBuf[1]*10000); //————!!!
      tmp = tmp + ((long)_DispBuf[2]*1000);
      tmp = tmp + ((long)_DispBuf[3]*100);
      tmp = tmp + ((long)_DispBuf[4]*10);
      tmp = tmp + ((long)_DispBuf[5]);
      a = tm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