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9C020

楼主(2007-08-29):
有哪位用过AT29C020吗,用法可以跟外部数据存储器那样吗

网友A:
和SRAM比读是一样的

  写数据是不一样的,需要执行一系列操作,详见PDF文档。因为它是Flash,好处就是掉电后数据不丢失。

楼主:
原来是这样

我来看看

楼主:
具体解释

那位能具体解释下么

楼主:
终于有点思绪

看过PDF后原来写数据可以分为很多模式,在BYTE LOAD模式下那个CE端也需要控制,我把它跟WE接在一起,好像不性

楼主:
怎么没用

我都按照它的资料写了,怎么还是没用

网友A:
CE是片选,OE是输出,不能接在一起的

  请看Flash的参考电路或单片机应用的教材,10多年前Flash就广泛使用了,到现在工作方式还是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古道热肠

看来你是用过这个了,他的PDF里面有个叫 SSoftware Data
Protection Enable Algorithm (1)这个软件保护是用来做什么的,希望尽快回复!!

楼主:
直接拔电

AT29C020写256字节数据需要多少时间,我过几秒钟直接拔电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