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拼西凑的DS18B20~~~~

楼主(2008-12-28):
#include    "./src/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rc/Memory.h"
#include    "./src/Msg.h"
#include    "./src/Uart.h"
#include    "./src/UartPrintf.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struct Ds18b20Buf{
    uchar ConvertTepTrigger;    //两次转换时间间隔时间
};

struct Ds18b20Buf sInDs18b20Buf;
struct Temperature sTemperatureBuf;

bit DetectOK;    //复位成功标志
bit Refurbish;    //显示刷新标志

//-----------------------------------------------------------
//函数功能:        DS18b20复位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bit DS18B20_Reset(void){

    DataIO=1;

    Delay20us();        //20us

    DataIO=0;

    Delay400us();
    Delay100us();  //延时500us(>480usd)复位DS18b20

    DataIO=1;      //CPU释放总线,数据线被拉高

    Delay50us();  //DS18b20检测到高电平后等待15-60us
    Delay10us(); //在等待60us时候采样

    if(DataIO==0){
        Delay100us();
        Delay50us();  //低电平维持60-240us
        DetectOK = 1;
    }else{
        DetectOK = 0;
    }
    DataIO=1;          //释放总线
    return DetectOK;
}

//-----------------------------------------------------------
//函数功能:        DS18b20读取一位数据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从DS18b20内部读出的一位数据
//-----------------------------------------------------------
bit  DS18B20_Read_Bit(void){    //读一位

    bit Val;

    DataIO=0;
    DelayMin();   //MCU拉低总线初始化读时隙
    DataIO=1;     //释放总线,DS18B20开始传送数据

    DelayMin();

    Val=DataIO;   //读取数据,15us内有效
    Delay50us();   //读时隙最少60us
    Delay20us();

    return(Val);       //返回数据
}

//-----------------------------------------------------------
//函数功能:        向DS18b20写入1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S18B20_Write_Bit_1(void){

    DataIO=1;
    DelayMin();
    DataIO=0;    //MCU拉低总线初始化写时隙

    Delay10us();
    DataIO=1;   //15us内释放总线

    Delay50us();
}

//-----------------------------------------------------------
//函数功能:        向DS18b20写入0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S18B20_Write_Bit_0(void){

    DataIO=1;
    DelayMin();
    DataIO=0;    //MCU拉低总线初始化写时隙

    Delay10us();
    Delay50us();    //60us后释放总线

    DataIO=1;
}

//-----------------------------------------------------------
//函数功能:        DS18b20读取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从DS18b20内部读出的一字节数据
//-----------------------------------------------------------
uchar DS18B20_Read_Byte(void ){ //读一字节

    uchar i;
    uchar readval;
    uchar bitshiftval;

    bitshiftval = 0x01;
    readval=0;           //初值

    for(i=0;i<8;i++){
        if( DS18B20_Read_Bit() ){
            readval |= bitshiftval;
        }
        bitshiftval <<= 1;
    }

    return(readval);        //返回一个字节的数据
}

//-----------------------------------------------------------
//函数功能:        向DS18b20写一位数据
//入口参数:        需要写入的一个字节的数据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uchar i;
    bit ShiftOutbit;

    for(i=1; i<=8; i++){
        ShiftOutbit = dat&0x01;
        dat = dat>>1;
        if(ShiftOutbit){      //写 1
            DS18B20_Write_Bit_1();
        }else{         //写 0
            DS18B20_Write_Bit_0();
        }
    }
}

//-----------------------------------------------------------
//函数功能:        启动DS18b20温度转换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TemperatureConversion(void)
{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
//函数功能:        读出DS18b20转换后的温度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GetTemperature(void)
{
    uchar temhighbyte,temlowbyte,currenttemperature;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temlowbyte = DS18B20_Read_Byte();
    temhighbyte = DS18B20_Read_Byte();

    currenttemperature = (temlowbyte>>4) + (temhighbyte<<4);
    //如果此次温度与上次相同,则刷新标志Refurbish清零,在LCD等显示时可以不刷新
    if( sTemperatureBuf.TemperatureHbyte == currenttemperature ){
        Refurbish = 0;
    }else{//温度变化,显示刷新
        sTemperatureBuf.TemperatureHbyte = currenttemperature;
        Refurbish = 1;
    }
}

//-----------------------------------------------------------
//函数功能:        DS18B20初始化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S18B20Init(void){

    //检测DS18B20
    EnableMcuINT;

    if ( DS18B20_Reset() ){
        UartPrintf("Detect DS18B20 Successful! ");
    }else{
        UartPrintf("Detect DS18B20 failed! ");
    }
    while( Send_OK );

    DisableMEcuINT;

    Memory_InitSet((uchar *)&sTemperatureBuf, 0, sizeof( struct Temperature ));
    //进入循环后触发温度转换
    sInDs18b20Buf.ConvertTepTrigger = 1;

    DataIO = 1;
}

//-----------------------------------------------------------
//函数功能:        调度温度转换、读取已转换的温度值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S18B20Drv(void){

    sInDs18b20Buf.ConvertTepTrigger--;

    if( sInDs18b20Buf.ConvertTepTrigger == 0 ){

        DisableMEcuINT;    //禁止中断,保证DS18B20时序正确

        Get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TemperatureConversion();    //进行下次转换

        EnableMcuINT;    //开放中断
        //压入一次温度转换读取完毕消息及是否刷新显示,显示函数接收处理该消息
        PushMsgWithPar( TmpConvertOver, Refurbish );
        //一次转换MAX时间750ms,因此800ms后再读取数据进行下次转换
        sInDs18b20Buf.ConvertTepTrigger = ConvertTemperatureTimer;
    }
}

楼主:
main()~~~~~~~~~~感谢所长...

照所长的葫芦画的瓢~~~~~
画的不好~~继续努力

//-----------------------------------------------------------
//main.c
//任务初始化及调用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Uart.h"
#include    "UartPrintf.h"

#include    "./AppFunction/DS18B20.h"
#include    "./AppFunction/Display.h"

//#define DEBUG

void main(){

    DefaultMemoryInit();    //内存初始化
    DefaultMsgInit();        //消息初始化
    DefaultTimerInit();        //定时器初始化
    DefaultBlinkInit();        //LED闪烁初始化

    Default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DS18B20Init();            //DS18B20初始化

    DisplayInit();            //显示初始化

    EnableMcuINT;            //开放总中断

#ifdef    DEBUG
    UartPrintf("debug program. ");
    while( Send_OK);
#endif

    while(1){

        SysTimerLoop();
        MsgLoop();

        BlinkMainLoop();

        DS18B20DrvLoop();
    }
}

楼主:
所长的东西真的很好

所长的那个通用MCU真的不错~建议初学者都去学习下。。

网友A:
为什么都没有搜索ROM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