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教程,大家看看:在Keil下使用ZUEC3调试工具

楼主(2008-12-28):
入门教程,大家看看在Keil μVsion3下使用ZUEC3调试工具(USB Debug Adapter/U-EC3/U-EC5)
http://www.zhlab.cn/technique/T0000011.htm

网友A:
原厂的也不贵

网友B:
3、4年前用过EC3

以前用过EC3(当时让朋友从上海带的,480元吧,记的不是很清楚了),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只是集成了SLABS自己搞的USB转串口芯片在里边,下载速度比较慢,不过调试起来没这么多问题啊
当初调过F020和F330,没出现楼主的那些问题啊

楼主:
是这样的

现在的"ZUEC3调试工具(USB Debug Adapter/U-EC3/U-EC5)"是直接使用的SLABS带USB的芯片C8051F320/F321,下载调试速度比你说的USB转串口的快很多,XHL的U-EC5主要是偷工减料,直接用单片机IO到调试接口,所以使用时候很容易损坏,或者目标板电压不一致的时候没法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