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油箱油位的测量,

楼主(2008-12-28):
想测量汽车油箱的油位(油位高度与剩余油量),我用的压力变送器进行测量的,装在油箱的底部,现在的问题是车在行驶过程中,由于油位波动很大,所以测量的数据波动就很大,根本无法判断,如车在静止状态时液位高度110mm,但车如果在行驶过程中波动范围有可能在85--200之间,现在只想测量油位在某一时间内下降(消耗)了多少,应该怎样解决,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测量波动液位的?

网友A:
可以从油量表上取信号

    用压力变送器的话不能直接置于油箱底部而是要用一根管导出油料后再接,导流管出口很细,这样就是一个天然的物理积分器,其液位高度的变化量很小,再采取适当的软件算法即可,想想锅炉水位计的结构原理吧。

楼主:
谢谢chunyang 老师,请问油量表上的信号是工业

上用的标准信号吗?还有如果用压力的方法测量是不是要在油箱臂外再并一个细管,用连通器原理测量?

网友A:
具体信号性质不清楚,但应能找到,这是标准

不过未必是常规工业标准,应该是汽车标准,是统一的。外置压力传感器需要改造原油箱系统,尽量不要用。

网友B:
不标准,从油量表取得看清楚表是怎么工作

油量传感器是一个可变电阻,基本有30个电阻左右,是很粗略的。

仪表对油量传感器电阻的采集也是多种。

模拟表:就是电池电源串一个电阻到传感器。

数字表:可能是5V串一个电阻到传感器采集

也可能是一个恒流采集

网友C:
我也对这个有兴趣

  目前是直接采集油表的信号,模拟量,AD转换,但不是很准的。
  还有就是油量计,但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