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普通正反转马达

楼主(2008-12-29):
我控制的**打印机的图纸器接口,用的是一个普通的正反转马达而不是步进电机,在控制正反转上如果用继电器会比较麻烦,各位大虾,如果用大电流的三极管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A:
桥式驱动

  可以用分立的三极管或MosFET驱动(注意死区问题),功率不是非常大也可以用现成的马达驱动IC。

网友B:
现成的H桥IC太多了,自己去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