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款超高速AD芯片~~

楼主(2008-12-29):
不要精度高,不要测量范围广,也不要求有太多路通道,只要转换速度够快就行!最好能有ns级的速度,总之就像示波器那样的~~但是价格要低(我只能承受一张最大面值的RMB,最好只要一张第二大面值的RMB...)

另外请问示波器的高速采集卡是不是就用的这样一种AD芯片做的?

网友A:
要看你的分辨率

  你的价钱估计只能买10位以下的AD

网友B:
自己去TI、ADI的网站上找!

网友C:
那么高速的AD即使倍数低

价格也不低

网友D:
你跟安捷伦的人聊一下就知道了。

05还是04年聊过一次,行业里能用的当时最高的20G的采样率的AD芯片是不能量产的,所以是买不到的他们40G的实时示波器都是用两个AD并联,里面有个延迟线并行工作搞出来的。

常用的话去ADI的网址上搜就是了。还带报价的。便宜的可能是卖的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