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双色LED

楼主(2008-12-29):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81,0XBF,0XBF,0X81,0XFD,0XFD,0XFD,0X81,
        0X81,0XBF,0XBF,0X81,0XBF,0XBF,0XBF,0X81,
        0XDD,0XDD,0XDD,0X81,0XDF,0XDF,0XDF,0XDF,
        0X81,0xFD,0xFD,0x81,0xBF,0xBF,0xBD,0xC3};
uchar i,t;
delay(uchar t)

 while(t--)
 {;}

void main(void)
{uchar N,T;
  while(1)
  {
   for(N=0;N<4;N++)
   for(T=0;T<200;T++)
   {
    P2=0XFE;
    for(i=0;i<8;i++)
    {
     P1=TAB[i+8*N]|P0;
     delay(100);
     P2=(P2<<1)|(P2>>7);

    }
   }
 }

上面的程序当LED亮的时候是红色,下面的是绿色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81,0XBF,0XBF,0X81,0XFD,0XFD,0XFD,0X81,
        0X81,0XBF,0XBF,0X81,0XBF,0XBF,0XBF,0X81,
        0XDD,0XDD,0XDD,0X81,0XDF,0XDF,0XDF,0XDF,
        0X81,0xFD,0xFD,0x81,0xBF,0xBF,0xBD,0xC3};
uchar i,t;
delay(uchar t)

 while(t--)
 {;}

void main(void)
{uchar N,T;
  while(1)
  {
   for(N=0;N<4;N++)
   for(T=0;T<200;T++)
   {
    P2=0XFE;
    for(i=0;i<8;i++)
    {
     P0=TAB[i+8*N]|P0;
     delay(100);
     P2=(P2<<1)|(P2>>7);

    }
   }
 }

请问如何能这个程序合并在一起呢,呈现黄色呢?
如何要出现三种情况这个程序该如何写的?

网友A:
楼主的提问估计要会读甲古文的人才会答.

网友B:
lz是一个8*8点点阵对吧

每点是2个灯
对应位组合决定颜色
P2  P0  P1
1    0    0  红
0    1   0  绿
1    1   0  黄
0   0    0  灭
x   x   1   灭

单色时候 p2和p1送一个就可以,  黄色时候p2和p1都要送数就可以啦.

楼主:

楼上看来没看懂电路图啊,我用的是P0、P2、P3。
如果我要想这个程序依次出现红、绿、黄,三种颜色这个程序该如何写呢,请高手帮帮忙,我才学写C,不是很会

网友C:
电路图明明是p0 p1 p2

LZ是大学生吗?

网友B:
偶崩溃了,...半天没发现p3

不是c的问题,是思维的问题,
都说的很清楚啦,4种状态怎么组合出来...

楼主:

我是大学生,就p0、p1、p2那要出现三种状态什么写这个程序呢

网友B:
俺晕,,,

lz去类比下数字逻辑电路吧... 输入组合决定输出状态 想要什么输出状态就根据表格去做输入状态吧.

#define led_show(a,b,c) P2=a;p0=b;p1=c;
#define stop()  while(1)

void main()
{
uchar red,green,ground;

red=xx;
green=yy;
ground=zz;

led_show(red,green,groud);
stop();
}
 lz自己找几个数给xx,yy,zz幅值,多试几次不要说你还没看明白啊.

网友D:
来个黄色的

注意倒数第三个语句
红色   P1=TAB[i+8*N]|P0;  应该是  P1=TAB[i+8*N]|P1; 吧
绿色   P0=TAB[i+8*N]|P0;

所以黄色的就是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81,0XBF,0XBF,0X81,0XFD,0XFD,0XFD,0X81,
        0X81,0XBF,0XBF,0X81,0XBF,0XBF,0XBF,0X81,
        0XDD,0XDD,0XDD,0X81,0XDF,0XDF,0XDF,0XDF,
        0X81,0xFD,0xFD,0x81,0xBF,0xBF,0xBD,0xC3};
uchar i,t;
delay(uchar t)

while(t--)
{;}

void main(void)
{uchar N,T;
  while(1)
  {
   for(N=0;N<4;N++)
   for(T=0;T<200;T++)
   {
    P2=0XFE;
    for(i=0;i<8;i++)
    {
     P1=TAB[i+8*N]|P1;
     P0=TAB[i+8*N]|P0;
     delay(100);
     P2=(P2<<1)|(P2>>7);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