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系列单片机看门狗的缺陷,批量使用的人注意

楼主(2008-12-29):
发现AT89S52的看门狗有严重的缺陷

我的测试方法:使用电火花枪打正在工作的AT89S52单片机的电路板的地线或者电源线,设法让单片机死机(注意不要打到单片机的引脚,或者直接打单片机,否则容易把S52彻底打坏),这时它的看门狗不能复位芯片,而重新上电它还可以继续正常工作。(使用的是ATMEL网站的看门狗测试程序,可以确定它的WDT工作正常)

而同样的电路板,使用NXP、SST、STK的单片机都能正常复位并继续工作。

这个问题曾经导致我们损失惨重,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过这个问题。手头有AT89S52板子的也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A:
上次ATMEL的复位电路的缺陷也让我头疼

同样的程序,换PHILIP就没有问题.

网友B:
ATMEL S

这个产品在电磁兼容上有问题,建议楼主不要使用.

网友C:
这不是狗的问题

是硬件狗都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D:
我没记错的话89S的看门狗震荡信号是来自晶振分频

所以,只要晶振部分电路受到干扰而停振,看门狗也就被饿死了。

网友E:
应该不是狗的问题

网友F:
回五楼的

似乎只有avr的wdt是专门内置了振荡器吧?

楼主:
to 楼上几位:

同样的板子,换上如NXP、SST、STC等的51都没有问题,唯独ATMEL的单片机不行。
建议手头有板子的TX可以验证一下。

刚开始我也不相信测试结果,这颗芯片用量挺大,这种问题理应早就暴露出来了,但是网络上一点信息都没有,而且厂家也说没有出现过。但是我曾经委托几个朋友做测试,没有一个人说可以用的。顺便一句,ATMEL的单片机抗干扰能力还是不错的,要打死它不太容易,这可能也是它的WDT问题没有被重视的原因

所以建议做设计的朋友,在芯片选型的时候一定要动手测一测WDT等功能。它没有出过问题不等于它就不会出问题。

回头我会把几种单片机的测试结果发出来供大家参考,免得到产品出问题了才发现设计有缺陷

网友G:
89S的看门狗你也敢用啊。玩玩还行。做产品太不放心了。

网友B:
回七楼

现在内狗带RC 时钟源的很多

楼主:
To 10楼

你做产品用什么片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