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使用C8051F330D,找到了一个并口下载器

楼主(2008-12-29):
准备使用C8051F330D。很多人说EC5不好,所以不买它了。通过网络终于找到了一个并口下载器,软件为 FlashLoad Lite Ver.6.2,电路原理图为  FlashBlaster2 - LPT port programmer for SiLabs JTAG/C2 devices。不知道有人用过了没有?来源“http://www.dilogic.hr”

网友A:
用过350 和 410

用的是买的270块钱的那个调试器,没出现过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只能编程又不能调试

没太大用处。
原装的UDA就非常好用,$25而已。

网友C:
这个电路做过一次~

每次新IC上去,可以烧录,次数多了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放弃了

网友D:
我用EC5用的很好使阿

在沈阳新华龙买的

网友E:
新华龙那个是垃圾

网友F:
我们提供ZUEC3调试器,看看性能介绍

淘宝店:http://shop34656606.taobao.com/

ZUEC3 C8051F全速USB的JTAG/C2调试器 兼容U-EC3/U-EC5调试工具

ZUEC3是C8051F单片机的低价位开发工具,为您提供快速开发应用系统工具。

本开发工具有如下特点:

1、硬件具有输入输出缓冲保护功能(可减少使用不当造成的硬件损坏)。
2、具有RUN(运行,绿色)、STOP(停止,红色)LED指示灯。
3、可实现单步、连续单步、断点、停止、运行、执行到当前位置等操作,支持寄存器/存储器的观察和修改,下载程序到Flash存储器等功能。
4、ZUEC3第8脚悬空时,在第1脚VDD提供3~3.6V/100mA的电源,如果目标板电流需求不大的话,一个调试器就可完成开发测试。
5、ZUEC3具有调试接口IO电平转换功能,供电方式选择在第8脚PCL提供,当第8脚接地时,JTAG/C2引脚的电平由外电路确定(适合对供电有特殊要求的芯片,如C8051F410。外部供电范围为1.0V~5.5V)。
6、和Silabs的原厂USB调试器USB Debug Adapter、U-EC3、U-EC5兼容,所有软件也同样适用本工具。
7、通过Silabs公司的软件,可以固件升级。支持C8051F全系列MCU(C2或JTAG接口),调试接口与原厂兼容。
8、本开发工具外壳为ABS工程塑壳,尺寸很小(mm):54 × 33 × 15.5,携带方便。
9、全速USB2.0接口,使用USB-A和Mini-B连接线(使用广泛,很多MP3、MP4、数码相机、手机都使用该USB数据线),免安装驱动程序(HID类,Windows Me 以上系统自带驱动),使用方便。
10、支持Keil的μVsion2、μVsion3;Silicon Laboratories IDE;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051等软件开发环境。

产品配置清单:
1、ZUEC3调试器一台。
2、10芯排线一条。
3、USB连接线一条。
4、提供C8051F开发相关的软件及教程。

网友D(2009-11-25):
劝楼主别用C8051F的片子了,抗干扰极差
STM32现在和C8051F基本是一个价位了,性能高出许多,为啥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