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CD的字库问题

楼主(2008-12-29):
(无正文)

网友A:
看后边的控制芯片

  一般是国产的T6963C,带英文字库

楼主:
多谢,但是怎么看

我的后面三块主芯片,但是都用黑胶封起来了,其他两块都查了一块是运放,一块是电源芯片。

网友B:
那应该是没有

网友C:
绑定的芯片是不好判断,把说明书拿出来看看

网友D:
查手册,或者官方资料说明,仅以此为据。不同的厂家,难

网友E:
估计是KS0108

先根据PCB板上型号去找找厂家及相关资料,通常这种屏的接口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F:
找摊主要资料……

网友G(2012-06-16):
看不出来的,拿来测试才知道到的。12864液晶模块后面的三个黑块,一块是控制芯片,一块行驱动芯片,一块是列驱动芯片。汉字库是直接嵌入控制芯片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