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的应答位

楼主(2007-08-30):
请问:
1、I2C总线中,应答位如何定义?是不是都有应答位?
2、I2C总线定义的每个字节是不是只有8位?还是可以任意多位?

网友A:
下在I2C总线协议自己分析去,详细得很,还有中文版的。

网友B:
圈圈真逗!不过说的在理哈。

网友C:
回i2c总线问题

请问:
1、I2C总线中,应答位如何定义?是不是都有应答位?
:是的应答就是在sda线上出出现高电位或出现低电位_这叫应答位。
:是的每主机发送一个读写数据都有应答的。
2、I2C总线定义的每个字节是不是只有8位?还是可以任意多位?
:是的i2c只能8位一字节。
:不能任意多位。
我的理解。有误的话请指正,谢谢!

网友D:
没听说过字节不是8位的。。。

网友E:
找个24c02的中文手册,很详细

网友C:
I2C总线定义的每个字节是不是只有8位?还是可以任意多位?

可能它说的是指地址:
24c02::2K=256=ff
24c04;;4k=512=100h;;1(a2,a1,p0),0000,0000
24c08=8k=1024=400h;;10(a2,p1,p0)  ,0000,0000
24c16=16k=2048=800h;;100(p2,p1,p0),0000,0000
这个地址:
(24c01,02
由d7,d6,d5,d4,d3,d2,d1,d0
1010,a2,a1,a0,r/w)

当超过ffh后
则相应的
(24c04=a2,a1,p0;24c08=a2,p1,p0;24c16=p2,p1,p0)
d7,d6,d5,d4,d3,d2,d1,d0
1010,x,x,x,r/w)

网友F:
回答

回答:
1.若是做主机发送,应答是由从机发出,应答位随便定义一个位就可以,作为发送成与否的标志
  若是做主机接收,不用定义应答位,只要在接收完数据置位或清除SDA就可以
2.I2C总线定义的每个数据只有一字节8位,但一次可以传输多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