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有USB Slave Full Speed 的便宜单片机,谢谢!

楼主(2007-08-30):
   要便宜的

   USB1.1/2.0都可以,全速从机就行
   UART:1个
   SPI:1个
   IIC:1个
   I/O: 12条以上
   Flash: 16KB以上
   RAM:   2KB以上

   UART、SPI、IIC均可模拟,但要额外占用IO和程序空间

   量不是很大,约3K/月。

   请推荐,谢谢!

网友A:
看来ARM比较合适吧,ATMEL或者NXP的?

楼主:
谢谢。想用低功耗的,有时需用电池供电

   速度要求不高,就想便宜些。

网友B:
便宜的台湾的芯片找找看

网友C:
AT91SAMS64

atmel的ARM7

USB2.0
UART*3
SPI*1
IIC*1
IO*32
Flash 64K
SRAM  16K

网友D:
我也认为ARM比较好

相同的时钟频率下,应该ARM较为省电.
况且ARM还具备DMA,和UART,SPI,IIC这些慢速接口配合工作可以大大降低CPU占用率

网友E:
mc908jb16 mc908jw32 mc9s12uf32

网友F:
EZUSB

估计可以

网友G:
我建议用ARM

Flash: 16KB以上   RAM:   2KB以上+加USB已不平易啦,我赞成楼上大虾们说的用ARM,象NXP的ARM7系列,ATMEL的AT91SAMS64,S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