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fpga怎么做dft?给点思路

楼主(2007-08-30):
最近要用fpga做dft,由于数字信号处理没学好,思路不清,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例如:我对单频正弦波1024采样,用matleb做出系数表,然后根据dft的定义计算得到x(k)的序列,然后我是怎么样从x(k)中计算出幅度,和相位。

网友A:
过几天告诉你

楼主:
大侠,急呀。。

我是为了过几天的电子设计比赛准备的,您过几天,它就完了。

网友B:
2楼意思是说

等比赛完了以后他再公布答案

楼主:
晕了

再想想办法吧。。

网友C:
最近在做与LZ比较像的东西

不过我是用软件实现的,滤波后的数组我就是采用找极大值与极小值的方式寻求拐点.这样既可以求出幅度,又可以求出相位了.
用FPGA也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相位??

相位怎么求呀???相位差好像可以,但是思路还没有想好,,感觉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