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与FPGA通信时单片机外部变量XDATA使用问题

楼主(2007-08-30):
我在51系列单片机AT89S52与Xilinx FPGA通信时将单片机的低8位数据线和高8位地址线与FPGA的16根线相连,构成总线结构,单片机内定义地址0xD800,若不使用外部变量区(即XDATA定义的变量),则通信正常。然而使用外部变量区的变量后,通信变不正常,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单片机小系统扩展外部RAM为8K)

网友A:
CS问题

FPGA是否没CS?那样可以选择内部带扩展RAM的51

楼主:
没有CS

总线为I2C,小系统外设有键盘、液晶等,均挂接到总线上,FPGA接口写有锁存器,时序遵循单片机读写时序,没有访问到FPGA地址时FPGA输出为高阻,请问还需CS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