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9XX系列的低功耗做的怎么样?

楼主(2008-12-30):
有个低功耗的项目要做,一般都是430的方案。
不知道C8051F9XX的如何?有不有用过的出来说说经验

网友A:
51系的核,低功耗不好做

不过F9xx还是比较好玩的,只用一节AA电池就可以跑程序。Flash系MCU里面独一份。

网友B:
9xx是专门的低功耗MCU

应该不错,电压特别低

网友C:
和MSP430有得一比了,我们推广C8051F调试器

http://www.zhlab.cn/product/P0000009.htm
F9XX的性能听用过的朋友说过,不错的.